[SAM R21]SAM R21 Xplained硬件分析(一)

楼主:
很早就想写这一篇硬件分析,因为软件部分大家写的比较多,硬件部分就很少了。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再就是也没有想好怎样写。今天先开个头,后面在慢慢补充。

整体结构

SAM R21 Xpalined Pro开发板和其他xplained系列开发板差不多,都是板载EDBG仿真器+MCU的结构。整个开发板没有太多的冗余,除了仿真器电路和RF电路,没有额外的电路,只有xplained专用的扩展插座,可以连接Xplained专用的扩展板。

系统电源

先看看系统电源部分。SAM R21 Xplained pro开发板支持多种供电方式:
  • 仿真器USB供电
  • SAM R21的USB接口供电
  • 外部供电

电源管理是通过U101、Q100、Q101、Q102等完成。其中U101是TPS2112,它具有双路输入/单路输出自动切换功率多路复用器,具有自动 切换、可调节 电流限制、可调节 电压阈值和切换状态等功能。这里U101实现两路USB电源的切换和限流,限流大小为250/390=641mA。

这几路电源中,外部电源优先级最高,SAM R21的USB最低。当有外部电源输入时,Q101、Q102导通,同时U101的EN为高,使U101的OUT被禁止。

当没有外部电源时,如果EDBG的USB电源有输入,将优先使用EDBG的USB电源。只有再其他电源都没有时,SAM R21的USB电源才生效(即使它的电压比其他高也不行)。

这三路电源,最终通过上面的电路汇集到VCC_P5V0,然后送到U100(SPX3819R2)这个500mA的LDO上,输出3.3V给SAM R21和扩展板供电。这个3.3V同时也送到J100和J200(EXT1)、J202(EXT3)上,给外部模块供电。此外3.3V通过R109、R110分压后送到EDBG的ADC0上,进行电压检测。

SAM R21 Xplained还设置了J101这个跳线,方便做电流检测。平时J101通过短路块连接,需要测试电流时将它取下,串联电流表就可以测试了。

时钟

SAM R21 Xplained开发板的时钟有两个:16MHz主时钟和32K RTC时钟。它们都是普通无源晶体。

晶体的XOUT旁有一个小焊盘,可以断开并串入一个电阻,用于测试晶体频率。

(待续)

网友:
沙发,怒赞一个

So TM what......?

网友:
跟着楼主的回复就过来看看了

网友:
楼主,这个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l-42243-SAMR21-Xplained-Pro_User-Guide.zip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不用客气,希望大家一起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