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电平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ADI的 AD5320 , 用一款4.096V的电压基准给其供电,但是我的MCU输出是5V的电压,直接连接到了AD5320的通信线上,AD5320数据手册上说的其管脚的最大容忍电压为VCC+0.3,我这样子做是不是会损害AD5320啊?   多谢

还有如果我用3.3V的单片机,可不可以和AD5320正常通信?

网友:
我这样子做是不是会损害AD5320啊?   加个电阻吧。好一点,估计拉坏也u不容易。

还有如果我用3.3V的单片机,可不可以和AD5320正常通信? 通讯是可以的。只要电平匹配一下。

3.3输出到 5V 用三极管可以。或者输出端串接一个二极管(流向输出端)再接5V上拉电阻,然后送到输入。
5V输出 到3.3V电阻分压。
也有直接用的匹配器件的。
实际原理就是把输出的信号 整理一下发送给输入  让它符合输入的电平要求。

网友:
用电压基准供电是不对的,电压基准的驱动能力很有限,应该只是提供基准电压,AD5320仍然需要用常规稳压电源供电。去看看AD5320的手册,如果该器件可以兼容5V和3V供电,直接和MCU共享电源即可。即便电压不同,那也要根据器件手册的说明和IO连接方向判断是否需要做电平转换。

网友:
AD5320 用常规电压供电,管脚的最大容忍电压为VCC+0.3   看VCC是多少吧。小于5V,单片机引脚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加稳压管也可以。  3.3V的单片机,也要看和AD5320 的电压是否和单片机匹配,单片机能否承受AD5320的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