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Ware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MSP430Ware的Driver Liberary下的“MSP430F5xx_6xx”系列里,在导入“FLASHCTL”的example project时,是空的!!
   其它的example project都能正常导入!

网友:
没用过MSP430F5xx_6xx的例程,你先确认下MSP430Ware是不是更新到最新了,回头有时间我看下我的里边是不是空的

网友:
我下载的430Ware里,在“MSP430F5xx_6xx就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个项目。
并且,这个文件夹下没有供找开的项目文件。
只有C文件或者ASM。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我点Import the example project into CCS,都不添加工程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我在如下路径找到了.c文件:
C:\ti\msp430\MSP430ware_1_95_00_32\driverlib\examples\MSP430F5xx_6xx\flashc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