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的SMD焊盘和NSMD焊盘

楼主:
这几天在要画一个WLCSP封装的板子,锡球大小0.26mm,间距0.4mm,共90个点。
上网找了一些资料发现还算不少,但说的不是特别明白
其实我现在也有个疑问,感觉NSMD得焊盘就是我们用的普通焊盘?求大神交流下~我现在还不知道用哪种焊盘,还有打孔方案和走线方案,可能要和制板厂沟通下或者有谁知道的告诉我下啊。
传个资料可以共同研究下。

网友A:
电路板设计者必需考虑到功率、接地和信号走向的要求在NSMD与SMD焊盘之间选择一种。特殊的微过孔设计可能避免了表面走线,但是需要更先进的制板技术。一旦选定,UCSP焊盘类型就不能混合使用。焊盘和与其连接的导线的布局应该对称以防止偏离中心的浸润力。而NSMD和SMD的不同点在下面的附件中整理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设计者必需考虑到功率、接地和信号走向的要求在NSMD与SMD焊盘之间选择一种。特殊的微过孔设计可能避免了表面走线,但是需要更先进的制板技术。一旦选定,UCSP焊盘类型就不能混合使用。焊盘和与其连接的导线的布局应该对称以防止偏离中心的浸润力。而NSMD和SMD的不同点在下面的附件中整理好了:

你这一点个人观点都没有,就网上复制粘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点个人观点都没有,就网上复制粘贴的

下载了一个垃圾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