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电路图

楼主:
    麻烦各位做电路的帮小妹看看,这个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的,输入输出我都看不懂啊。。。。

网友:
运放电路图是这样子的吧,我是来练习的~

网友:
ADG508是一个八选一开关,就象过去手拨的开关一样功能。可以将D端(楼主图中所标,下同)分别接于S1 ~ S8,------ 由A[0:2]控制具体接于哪个端。

OP27是一个放大器,在R4那里输出

网友A:
TLP521是个光耦,起信号隔离作用。MCU的控制信号经光耦隔离后控制ADG508的选通,ADG508是个模拟开关。OP27为运算放大器(注意,其电路应该画成2楼的样子,光耦也有专门的符号),不过楼主画的这部分电路是错的,再仔细去检查实际电路或设计。

网友:
电位器如图中红色框内这种接法几乎不可能。
这种接法,滑动头在中间时电阻最大,无论向那一侧旋转电阻都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P521是个光耦,起信号隔离作用。MCU的控制信号经光耦隔离后控制ADG508的选通,ADG508是个模拟开关。OP27为运算放大器(注意,其电路应该画成2楼的样子,光耦也有专门的符号),不过楼主画的这部分电路是错的,再仔细去检查实际电路或设计。
请问一下大概哪里有错,,因为这个电路图是根据别人做好的产品得来的电路图,图中有些地方的接法可能有问题,不过我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来。。。因为以前从没做过硬件方面的东西  所以实在不知道怎么弄,麻烦你了  ,小妹不甚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