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开始提的问题可能太幼稚,现在请前辈们指导一点干货

楼主:
就是我想用p1.0,p1.1两个按键实现两个不同的中断功能,那么中断应该怎么写啊?PORT1的中断向量不是只有一个吗???

网友A:
进入中断后,自己再判断是哪个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中断后,自己再判断是哪个IO。

可以用简单的代码演示一下吗 一下子理解不了

网友B:
楼主是刚开始学它吧。建议把手册看看,里面说得非常详细。如果掌握住手册且有一定基础,你就会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刚开始学它吧。建议把手册看看,里面说得非常详细。如果掌握住手册且有一定基础,你就会是高手。

对的 我从坛子里下了一个family user guide然后就没有其他的资料了 因为这几天课程设计也比较急 没有找资料,求教版主 精华区有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
看看官方的例程

网友:
到哪儿都不如到官网去找资料,想要什么资料有什么资料。

楼主开始学一种MCU的第一个资料就是它的手册。这个一定要看。

网友:
如果希望快,可以试试Energia。类似Arduino的东西,支持很多LaunchPad。

http://energia.nu/

网友:
去官网下载器件书册,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