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xilinx和altera单端口RAM仿真问题

楼主:
xilinx和altera单端口RAM仿真时发现,xilinx的ram在读出时比altera的要少用一个时钟周期,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xilinx的仿真图

altera的仿真图

网友A:
波形图上看确实如此,不妨注意下用wizard生成IP的过程,可能有 Not Registered 和 Registered 的输出选项。

网友:
同意二楼,再着这个也不影响应用,知道延时是多少,应用的时候注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图上看确实如此,不妨注意下用wizard生成IP的过程,可能有 Not Registered 和 Registered 的输出选项。
好像没看到类似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看到类似的设置。

网友B:
多谢哈!再请教一个问题,时钟信号或者普通信号延时打N拍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哈!再请教一个问题,时钟信号或者普通信号延时打N拍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联系到应用的目的有无穷解了,没有唯一答案。
比如——例:
●输入信号往往需要延迟1拍再用(为什么?需思考)。
●为检测某信号的跃变沿,需先将该信号延迟1~2拍看前后关系。
●做串行I/O。
……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联系到应用的目的有无穷解了,没有唯一答案。
比如——例:
●输入信号往往需要延迟1拍再用(为什么?需思考)。
●为检测某信号的跃变沿,需先将该信号延迟1~2拍看前后关系。
●做串行I/O。
……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前两种我能理解,做串行IO这个不明白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种我能理解,做串行IO这个不明白是什么原理。
假如要把一个8位的数据用串行方式输出去(比如UART的TxD),不是需要将每位延迟不同的时钟数发往同一个Port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要把一个8位的数据用串行方式输出去(比如UART的TxD),不是需要将每位延迟不同的时钟数发往同一个Port吗?

每位延迟不同的时钟数??这个没有吧

网友B:
大哥,你这个用的是分布式ram,我用的block ram没有这两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个用的是分布式ram,我用的block ram没有这两个选项!
这个应该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位延迟不同的时钟数??这个没有吧
分时,把不同的数据往同一个口输出,不就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不同的延迟时间实现的吗?

网友:
坐等观摩,看看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吧?
这个有,之前我试过选择这两项,可能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结果没变化。我刚才又重新试了下,确实可以改变输出,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时,把不同的数据往同一个口输出,不就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不同的延迟时间实现的吗?
这样说比较容易懂了。。

网友C:
想知道楼主的altera的ram仿真的代码是什么,可以看一下嘛?我仿真的时候遇到一点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楼主的altera的ram仿真的代码是什么,可以看一下嘛?我仿真的时候遇到一点儿问题

代码找不到了,很简单,就是对RAM写数据再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