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之前我【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活动本应实现的手势识别程序

楼主:
本来呢,我最初的【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设计方案中有手势识别这块的,因为程序检测效果、稳定性以及时间安排等原因,这块一直没加进来。前几天终于有了一点突破,今儿个补上来。虽然呢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东西还得做出来呀。只是这个手势识别部分下次可以用上了。
这部分程序完整说来呢,主要应该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然后可以细分为7个实现步骤。但是目前只完成了前面6步,还有待改进哈。

其中,最核心的当属指尖位置检测了。目前指尖检测这块呢,主要有三种方法:基于轮廓、基于模板,以及基于形状。
基于轮廓的方法是当前比较流行的方法,通过计算手部区域轮廓上的每个点与其左右邻节点构成的向量夹角及其方向判断指尖。
基于模板的方法则是根据指尖的几何特征,预先定义一个类似于指尖的图像模板,然后在输入图像匹配之间模板。
基于形状的方法基于形态学操作的方法,该方法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手指区域是手的细长部分,因此在进行开操作的时候,该区域就会消失,只留下手掌部分。

我选用的是第三种方案,操作步骤是:
得到手的轮廓;
提取手部骨架;
得到指尖点。

效果如下:

其实也很容易对吧。

关于手掌中心,一般认为呢内接于手掌最大圆的圆心即手掌中心。手掌中心点到各轮廓点距离都是最大的,如下图所示。
但是这种方法计算量略大,我后来处理的时候只是取了一个重心点而已。效果也还可以吧。

最后上个效果图

效果演示:

最后呢,请各位网友给支个招,如果下次还有类似活动,有什么好的方面可以结合的。

网友:
做的真好。学习一下

网友A:
给力,使用的电容触摸啊?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检测思路和方法。
另外,不知道这跟低功耗能有多大联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检测思路和方法。
另外,不知道这跟低功耗能有多大联系吗

是啊,正因为低功耗没太大关系,跟本活动没太大关系,所以最后这部分没加进来。。。 但是东西是准备好了,所以还是决定放上来,哈哈。况且以后可能会用到呢。具体检测算法我晚些时候再更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力,使用的电容触摸啊?

凭空触摸。。。其实得到三维坐标还得用到Kinect摄像头呢。总得来说呢,就是不适合【TI首届低功耗大赛】, 我想着您要有好点的创意的话,后面就能用上了呀。别浪费啊。

网友C:
最近重新开始玩opencv,做了点小东西,改天也来晒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重新开始玩opencv,做了点小东西,改天也来晒晒

严重期待。

网友C:
这个手掌的接点怎么弄的,开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掌的接点怎么弄的,开源啊

已经上传到下载中心,正在审核。
这是我的毕业论文里边一部分,还在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上传到下载中心,正在审核。
这是我的毕业论文里边一部分,还在改进。
大赞!!给个链接我下载来看看

网友:
下载了你的代码,要怎么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