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生成PWM的很短的一个程序,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pwm.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t main (void)
{
      //使能FPU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设置系统时钟为5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SYSCTL_USE_PLL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

          //使能PWM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0);
                    //使能PWM0输出所在GPIO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配置PB6为PWM功能
                    //GPIOPinConfigure(GPIO_PB6_PWM0);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 PWM时钟配置:不分频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配置PWM发生器0:加减计数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
                                      PWM_GEN_0,PWM_GEN_MODE_UP_DOWN|
                                      PWM_GEN_MODE_NO_SYNC);

                      //设置PWM发生器1的周期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0, 60000);
                      //设置PWM2/PWM3输出的脉冲宽度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0, 30000);

                      //使能PWM0的输出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true);
                                          //使能PWM发生器0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0);
        while(1)
        {

        }
}上面就是我的PWM程序,板子是EK-TM4C123GXL,调用了PWM0模块,使用PB6输出PWM0,但是连接小灯就是不亮,大神给看看小弟新手感激不尽!

网友:
使用PB6输出,上面打字打错了,已改过来

网友:
大神给回个话啊,给我发个你们的程序看看也行啊

网友A:
按照官方实例源码来一步步调试吧
直接贴源码没人有时间回复的

网友B:
可以在CCS里找个PWM例子跑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官方实例源码来一步步调试吧
直接贴源码没人有时间回复的

可以给贴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CCS里找个PWM例子跑下看呢

可以给我一个看看吗,我找不到,我这个是按清华那本书上的历程改的

网友B:
你用 LaunchPad的哪个0欧姆电阻断了没有啊
PD0-PB6
PD1-PB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 LaunchPad的哪个0欧姆电阻断了没有啊
PD0-PB6
PD1-PB7

我用PB6输出高电平可以让小灯亮,但配置成PWMOUT0就不行,求问大神这个电阻在哪里?有关系吗?

网友B:
你先看看 LaunchPad原理图

网友:
既没有这块板子,又没有有过库做开发,帮不上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 LaunchPad原理图

的确是有这样的O欧姆电阻,但是怎么断掉?断不断有什么关系吗?我的PD0并没有配置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哈哈,主要是GPIOPinConfigure函数没有加,看来GPIO复用得调用两个库函数啊。但还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没法用宏定义#define GPIO_PB6_M0PWM0         0x00011804,所以只好自己写的十六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