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
    手上有一个5438A的Demo板和一个最新的“MSP-FET Flash Emulation Tool”仿真器。

     在CCS里Debug时,一直提示“No usb fet was found”。但是我在“资源管理器”中已经看到“MSP Debug Interface(COM10)”了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不行!!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适用于“MSP-FET Flash Emulation Tool”仿真器的,只用来烧录程序的软件?

     另外不解的是,网上有很多使用BSL方式烧录的软件,只支持IAR编译得到的.txt格式的目标文件,

     但是我用的CCS只能生成.out格式的目标文件!

     用了那么多厂家的MCU,只有TI的让我觉得用起来真心好累啊!!!!

网友:
你CCS配置了调式口了没

网友:
建议安装最新版本的CCS,另外更新CCS安装路径下的驱动,最后一点是CCS可以生成txt文件,在(Project →Properties → Build → Build Steps Tab→ Post-Build Step → Apply Predefined Step)选项中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CCS5.4,没找到stormbreaker描述的相关设置。
只能升到CCS6再试试看了。
另外到底有没有一个单独烧录MSP430的软件啊(通过JTAG)??

网友:
能不能烧写,与CCS的版本无关的,所有的CCS版本都可以烧写。

楼主看看下面的程序会不会用得上: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