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烧毁后是处于导通状态还是断路状态

楼主:
当TVS管两端电压高于TVS阈值电压就会被钳位,但是如果电压过高或电流过大TVS管就会被烧毁,不知烧毁之后是什么状态,是一直短路还是断路。
我曾经测试过一个15V的TVS管被烧毁,一直短路,但是当电压很高的时候TVS管被烧毁还会短路吗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短路的,这样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吧,断开了高压信号就直通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短路的,这样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吧,断开了高压信号就直通进去了。
那即使是高电压把管子烧毁管子也不会断路是吧

网友:
高压也是对地短路的

网友:
短路还是开路可不一定,跟烧毁条件、过程和管子的结构、制造工艺有关,从应用的角度讲,完全不可预知。

网友:
这一类保护器件失效的模式都类似,一般情况下超过允许值较小时损坏的话表现输出的是短路,而电流确实特别大的话一般都是炸烂了,当然就是开路了。我遇到的TVS失效的只要不炸坏都是短路状态,位了保险最好跟厂家技术人员沟通一下,比如瞬雷,君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