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TI的结缘】+LMX2541SQ3740E锁相环调试

楼主:
       论坛里面用TI公司的MCU,电源产品的居多,我就不讲这些了。在我的工作中,用到的TI器件还是很多的,比如电源,ADC,DAC,电平转换,锁相环等。由于比较忙,就拿LMX2541SQ3740E锁相环做个简单介绍,如有什么问题,欢迎讨论。
      LMX2541SQ3740E的VCO振荡频率范围是3480 - 4000MHZ,通过SPI接口配置其内部寄存器,控制VCO振荡频率及分频器的分频系数,分频能够实现1-63的整数分频,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实现需要频率。
      LMX2541SQ3740E功能框图:

      借助TI工具CodeLoader 4,填写输入频率,输出频率等参数:

      导出LMX2541SQ3740E各寄存器的值:

       编写MCU程序,将LMX2541SQ3740E各寄存器的值通过SPI接口输入到硬件,即可得到所需频率。
     LMX2541SQ3740E虽然能够实现1-63的整数分频,但是分频系数的值较大时,谐波会比较严重,因次个人建议通常设置分频系数为1-3。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LMX2541芯片的硬件原理图方面的问题,该芯片的FRout pin输出的是单端的时钟信号,我想用的是差分的时钟信号,它们之间是用什么器件转换的啊?麻烦你了

网友:
这是15年的帖子,900+浏览,终于有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LMX2541芯片的硬件原理图方面的问题,该芯片的FRout pin输出的是单端的时钟信号,我想用的 ...

巴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