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编程求教

楼主:
一个0-63的十进制数,例如31写成六位二进制为011111,六个bit分别控制p0.4,p0.5,p0.7,p0.8,p0.9,p0.10的GPIO输出电平,代码该如何编写?

网友:
if(num&0x20)P04=1;
else P04=0;
if(num&0x10)P05=1;
else P05=0;
以此类推

网友:
转换成二进制,一一对应即可

网友:
这么简单那都不会写?撸主做硬件的吧?还是sa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