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绑定的程序.

楼主:
5芯积分
求帮忙,,我看了些资料,发现有绑定这个功能,但是,让自己写,结果到现在都没有成功,求一个成功的代码,基本实现是:一个节点按键过后发出允许绑定请求,另一个节点按键过后发出绑定请求,然后能控制..........灯阿!,或者上传温度啥的,其他的功能也行,,,,,

网友A:
绑定的前提条件是,请求绑定的2个设备,必须拥有同个cluster的不同client端和server,比如一个拥有client的onoff,一个拥有server的ono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绑定的前提条件是,请求绑定的2个设备,必须拥有同个cluster的不同client端和server,比如一个拥有client的onoff,一个拥有server的onoff

求一个成功的代码????你说的只是理论,没有实践....

网友A:
你不知道这些理论,怎么实践都是瞎闹腾,我做过完整的zigbee项目,但是要代码,那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这些理论,怎么实践都是瞎闹腾,我做过完整的zigbee项目,但是要代码,那真没有

你不觉得你说的太浅显了么,这个入门就有,,一点都不实际你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觉得你说的太浅显了么,这个入门就有,,一点都不实际你这个

是的,你问的问题太深奥了,回答不了,请问你入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