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988-1供电问题

楼主:
最近正在调试AD7988-1,用以采集数据。但是出现了供电问题。如下图所示,VA+为DC+2.8v(DC/DC模块输出,非常稳定),VA-为地。因为是低功耗设计,就想着给ADC电源管脚和VIO之间串入一个二极管(压降0.3V),但是上电后的测试结果不是这样的。上电后,测到VDD电压在+2.7V左右,二极管上的压降只有0.1V左右,导致AD7988_1不能正常工作(电压要求为DC+2.5V)。各位知道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啊?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用一个统一的电源----- 2.5V呢?----如果对后级的IO电压没有要求或也是2.5V时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与电流关系是非线性的。你可以看一下所用二极管的资料。

网友:
或者楼主实测一下,VDD端在2.5V供电时的电流,用电阻放在二极管位置,电阻值由所需压降决定。------这样做会因为器件的离散性而使VDD的电压不为定值,从而影响量产。

再或者,在C47那里并个稳压管,D8那里用电阻代替。

网友:
首先回答版主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用DC+2.5v呢,因为板子上有另外一个器件最低供电电压为+2.7V(DAC161s997),而且DC/DC模块输出可以设置成+2.8V,因此只能在这边想办法了。降压毕竟比升压好办, 而且模块是低功耗的(2线制4~20mA接口模块)。

还有,我现在就考虑是不是可以用稳压管串联电阻,但是我担心稳压管能否直接输出到VDD呢?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还有就是要考虑稳压管自身的功耗。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