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ow SoCKit】烧写和运行linux系统

楼主:
板子默认上电后啥也没有,只能自己烧写个系统看看情况了,造福大伙,做了个百度网盘链接。
映像文件链接地址:

映像名称:sd_image_sockit_20140902.img

烧写工具用win32diskimager-v0.7-binary百度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ntJszyT

把SD卡插入板子,连接好串口,有几个地方还需要注意一下。

MSEL的配置如下:MSEL[0:4] = 01010

然后上电启动,你可以看到以下信息

uboot信息:
U-Boot 2013.01.01 (Jul 11 2014 - 08:17:20)

CPU   : Altera SOCFPGA Platform
BOARD : Altera SOCFPGA Cyclone V Board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ALTERA DWMMC: 0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kipped ethaddr assignment due to invalid EMAC address in EEPROM
Net:   mii0

内核启动信息: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set
Linux version 3.13.0-00298-g3c7cbb9 (soceds@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7.3 20130226 (prerelease) (crosstool-NG linaro-1.13.1-4.7-2013.03-20130313 - Linaro GCC 2013.03) ) #1 SMP Sun Aug 3 01:29:45 EDT 2014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0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model: Altera SOCFPGA Cyclone V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3.13的内核还是挺新的嘛

板子上的有一排小灯,也开始闪起来了。稍候继续

网友:
  • BOOTSELECT[2:0] = 101, CLOCKSELECT[1:0] = 00

网友:
顶一个,这个rocketboards上有完整的img和教程

网友:
是滴 正在照个玩啊
要不都没个合适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