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昨天说的遥控模块,今天又发现了几个问题

楼主:
自己想了很久 有几个问题想不通
1.买的学习板板载了红外Hs0038 我想做一个红外中断程序,但是这个中断的信号是从哪发出呢?是通过另外一块板子配置38K的时钟信号做发送源吗?还有现在不是好多手机都有红外功能吗,可以控制手机输出38K的红外信号吗?
2.自己还买了NRF24L01 问题也同上 是用另外一块板子插了做发射板吗?可以用电脑做发射源吗??
这些问题可能有点傻 不过刚开始做 还是希望各位前辈帮忙解答 谢谢!

网友A:
买个遥控器,现在带红外管的手机也行,小的遥控器很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遥控器,现在带红外管的手机也行,小的遥控器很便宜的

带红外管的手机输出的都是38K的信号能使板载的红外接收器收到吗?

网友C:
关于第一个问题,楼主要先说清楚是什么中断?用中断法的接收程序?还是用中断法的发射程序?控制器是什么?手机只要有红外接口当然可以送出信号,但需要专门的应用程序。
关于第二个问题,当然需要另一个信道,所有通讯信道必须有发有收,孤零零的没有丝毫意义。电脑本身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红外管的手机输出的都是38K的信号能使板载的红外接收器收到吗?

载波都是38KHz的,这是国际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第一个问题,楼主要先说清楚是什么中断?用中断法的接收程序?还是用中断法的发射程序?控制器是什么?手机只要有红外接口当然可以送出信号,但需要专门的应用程序。
关于第二个问题,当然需要另一个信道,所有通讯信道必须有发有收,孤零零的没有丝毫意义。电脑本身没有这个功能。

1、我就是想用红外信号模拟一个按键中断,对我的系统起到一个控制作用(代替原来的板载物理按键的功能,思路是HS0038的状态来改变一个变量,通过判断变量的值来控制)。手机的话是不是那种万能遥控器APP都可以发出38K的信号被HS0038接收到啊,既然是载波,那那种万能遥控器的原理应该是载波里面载的实际控制信号不同,然后对应到电视啊,机顶盒啊再进行解码,起到控制作用,我理解的对吗?2、那WIFI模块想用电脑来控制的话可以通过什么外设扩展来实现信号的发送呢?
麻烦前辈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我就是想用红外信号模拟一个按键中断,对我的系统起到一个控制作用(代替原来的板载物理按键的功能,思路是HS0038的状态来改变一个变量,通过判断变量的值来控制)。手机的话是不是那种万能遥控器APP都可以发出38K的信号被HS0038接收到啊,既然是载波,那那种万能遥控器的原理应该是载波里面载的实际控制信号不同,然后对应到电视啊,机顶盒啊再进行解码,起到控制作用,我理解的对吗?2、那WIFI模块想用电脑来控制的话可以通过什么外设扩展来实现信号的发送呢?
麻烦前辈解答

基本概念不对啊。用红外信号去模拟一个开关动作当然是可行的,但这可不是什么“按键中断”,非要这么玩,只能先用其它的MCU解码红外信号再输出一个模拟按键的动作,这个岂不是自找麻烦么!直接对红外信号解码然后再去执行相应的控制输出不就行了么,楼主还需要对MCU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理解。
不同红外遥控器的基带数据不同,万能遥控器就是通过记录这些数据然后再同样发送来模拟不同的遥控器,这个过程叫做“学习”。
WIFI模块想用电脑外设来控制同样是自找麻烦,买个网卡不就行了。另外,24L01可不是什么WIFI模块,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没有丝毫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概念不对啊。用红外信号去模拟一个开关动作当然是可行的,但这可不是什么“按键中断”,非要这么玩,只能先用其它的MCU解码红外信号再输出一个模拟按键的动作,这个岂不是自找麻烦么!直接对红外信号解码然后再去执行相应的控制输出不就行了么,楼主还需要对MCU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理解。
不同红外遥控器的基带数据不同,万能遥控器就是通过记录这些数据然后再同样发送来模拟不同的遥控器,这个过程叫做“学习”。
WIFI模块想用电脑外设来控制同样是自找麻烦,买个网卡不就行了。另外,24L01可不是什么WIFI模块,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没有丝毫关系。嗯 我今天又去查了下器件手册,又解决了很多问题,现在已经实现了红外模拟开关动作,下一步就是写解码的算法,然后后期可能会加一些串口通信,感觉每一天都在成长 真是棒棒哒。谢谢版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