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低价的USB串口转换器也能支持Arduino mini pro

楼主:
Arduino有很多版本,其中一种比较小巧方便的是Arduino mini pro。它和Arduino Uno不同,板上没有自带USB转串口芯片,需要通过一个USB串口转换器才能下载,而且还需要是带DTR输出的型号,因为Arduino IDE通过DTR来控制单片机复位,才能正常下载程序。

但是淘宝上买的低价USB串口转换器(通常3-5元)大部分都不带有DTR引脚,只有+5V、+3.3V、GND、TXD、RXD几个引脚。这样就不能和Arduino mini pro相连。

这类转换器大部分使用了PL2303芯片,查数据手册可以看到,这个芯片是有DTR信号的(第二脚),只是USB转换器没有引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对这样的USB串口转换器稍加改造,就能支持Arduino mini pro了。

首先去掉外面的热缩套管,然后将一个3芯的单排插针焊接到转换器反面的5V、3.3V上,并留出一个脚,方便引出DTR信号。

然后用一小段铜丝(可以用电阻脚、LED脚等),小心将PL2303的第二脚连接到上面的单排插针上的空脚。

在用杜邦线将Arduino mini pro和USB串口转换器连接起来,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了。

网友A:
我以为是安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安卓呢。

网友B:
大神,为啥我的烧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为啥我的烧不进去

具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