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音频驱动红外发射管的问题

楼主:
如图是手机音频驱动红外发射管的电路,输入为手机音频,电压为0.1v左右,请问是怎么驱动红外管的?这样不是即使没有输入信号红外发射管也会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是红外发射管的信号,根据是否有38k的红外信号来产生0和1,应该就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吧。我现在是不知道怎么用手机音频来控制红外发射管的亮暗。。能说得详细一点吗,网上找到的乙类电路图好像都对输入信号要求较高
你的信号源幅度据首帖说为0.1V,如果信号源内阻不大,那么应该够用。
三极管偏置到无信号输入时仅有很小集电极电流(例如0.2mA甚至更低)状态,信号经电容耦合到三极管。要检测红外发光管是否正常工作,可以从红外接收方测量判断。

网友B:
没有输入信号,红外发射管是否会亮,要看两管基极到电源和地线的两支电阻各为多大阻值。

不知道原作者目的为何。如果是传输模拟音频信号,那么红外管确实应该在没有声音时也发光,类似甲类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输入信号,红外发射管是否会亮,要看两管基极到电源和地线的两支电阻各为多大阻值。

不知道原作者目的为何。如果是传输模拟音频信号,那么红外管确实应该在没有声音时也发光,类似甲类工作。

是传输模拟音频信号,那请问你有更好的方法吗?我是想用手机音频驱动红外发射管做一个遥控器,但不知道如何放大

网友B:
这要看你的红外接收是接收什么参数。
如果接收音频信号,仅考虑其频率,依据接收到信号的频率决定选择执行什么样的动作,那么可以令发射端乙类甚至丙类工作,不考虑信号的失真,因发射信号失真并不影响接收到信号的基频。按键拨号电话工作大致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接收音频信号后还原声音,那么接收到信号的幅度必须与发射信号幅度接近线性关系,必须在无声音时也保持一定电流(光强),类似三极管甲类工作时的偏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的红外接收是接收什么参数。
如果接收音频信号,仅考虑其频率,依据接收到信号的频率决定选择执行什么样的动作,那么可以令发射端乙类甚至丙类工作,不考虑信号的失真,因发射信号失真并不影响接收到信号的基频。按键拨号电话工作大致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接收音频信号后还原声音,那么接收到信号的幅度必须与发射信号幅度接近线性关系,必须在无声音时也保持一定电流(光强),类似三极管甲类工作时的偏置。

接收的是红外发射管的信号,根据是否有38k的红外信号来产生0和1,应该就是你说的第一种情况吧。我现在是不知道怎么用手机音频来控制红外发射管的亮暗。。能说得详细一点吗,网上找到的乙类电路图好像都对输入信号要求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信号源幅度据首帖说为0.1V,如果信号源内阻不大,那么应该够用。
三极管偏置到无信号输入时仅有很小集电极电流(例如0.2mA甚至更低)状态,信号经电容耦合到三极管。要检测红外发光管是否正常工作,可以从红外接收方测量判断。

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