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5使用 调试快疯了 大神求助啊

楼主:
最近做项目是要使用DS1305实时时钟,单片机是摩托罗拉的一款,自带硬件SPI
SPI 四线,输入时钟和数据波形均正确,输出波形不正确
经测量DS1305晶振没有波形,一直没有起振
DS1305是需要写入指令后才起振的吗?
我在SPI接口考试写入了  指令
    Write_SPI(0x8f);     //设置控制寄存器
    Write_SPI(0x00);

    Write_SPI(0x90);     //状态寄存器
    Write_SPI(0x00);

    Write_SPI(0x91);     //涓流充电寄存器
    Write_SPI(0xa5);

求大神能够帮我分析下,这个芯片都调了两周快两周了,谢谢

网友:
虽然没用过这个芯片,不过SPI的时序有四种,主机得配置的跟从机一致才行,至于晶振什么时候其振得看芯片手册吧,没明说怎么控制的话就是上电起振。

网友:
首先,根据数据手册,看硬件电路是否正确,外围器件是否都正常。之后再检查程序。

网友:
你用其它的IO口模拟SPI ,DS1305没有那么难调

网友:
用过DS1302,记得确实没有这么难调。首先确认硬件连接有没有错,如果用硬件SPI的话注意SPI的相位,对比1305的数据手册看一下那种相位合适,看不明白就每一种都试试。还有注意SPI速率别太快,最起码不能比1305数据手册里要求的快。还有如果硬件的SPI调不出来可以先用IO模拟一下,用IO模拟的程序网上应该很多的。晶振不起振好像也不影响通讯的,时钟芯片的晶振都是给RTC模块用的,好像不影响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