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STM32F103ZET6和STM32F103VET6的区别?

楼主:
小弟最近想学习stm32,手上有一块学长留下来的STM32F103VET6的开发板,但是我现有的资料是STM32F103ZET6的资料,我不知道这样学习会不会错了,图片中的开发板的芯片就是STM32F103VET6,跟我网上找到的是《ALIENTEK 战舰STM32开发板》的资料,里面说芯片是STM32F103ZET6,所以前来请教各位打神

网友:
管脚都是兼容的,只要管脚对,大部分都是通用的

网友:
属于一个子系列的芯片吧,应该可以兼容的
最好是能比较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ST代表意法半导体,其中ARM有三个系列,分别是A、R、M,所以M表示的是这款芯片是M系列的,F是芯片的子系列,然后103代表是增强型系列(101是基本型),Z是引脚数,(Z-144脚、E-100脚...)  、然后接下来的字母代表Flash容量(E-512K、D-348K、C-256K.....)

网友:
引脚不一样而已,基本都是兼容的。

网友:
一看帖子标题,就知道楼主没有看手册。

最基本的东西怎么不看一看呢?

网友:
查一下数据手册就明了

网友:
都是一个系列的板子,管脚和指令都是兼容的,不同的是IO口数,ROM等。。可以用的

网友:
100个管脚和144个管脚的区别

网友:
就是引脚数目不同而已,多了GPIOF和GPIOG两个GPIO口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