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SP2812无法正常烧写FLASH

楼主:
在我烧写FLASH添加.lib文件后,编译就会报错,无法正常烧写进FLASH,但是去掉.lib文件编译就没错误。程序烧写进RAM是没有问题的。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timer.out" not built        timer                         C/C++ Problem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timer                         C/C++ Problem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resolved symbol __const_length, first referenced in ../libraries/rts2800_fl040830.lib        timer                         C/C++ Problem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resolved symbol __const_run, first referenced in ../libraries/rts2800_fl040830.lib        timer                         C/C++ Problem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resolved symbol __econst_length, first referenced in ../libraries/rts2800_fl040830.lib        timer                         C/C++ Problem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resolved symbol __econst_run, first referenced in ../libraries/rts2800_fl040830.lib        timer                         C/C++ Problem

网友:
报错如上,求解答啊啊啊

网友:
像是make文件有问题啊

So TM what......?

网友A:
你的程序编译都有问题谈何烧写,你用到lib文件里面的东西了吗?没有用到的话就不用添加了。添加了lib文件要注意是否和已有的文件有冲突,或者调用lib文件里面函数的时候有没有声明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编译都有问题谈何烧写,你用到lib文件里面的东西了吗?没有用到的话就不用添加了。添加了lib文件要注意是否和已有的文件有冲突,或者调用lib文件里面函数的时候有没有声明之类的
程序在添加.lib文件之前编译是可以通过的,就是添加了.lib之后编译就有问题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是有配置需要修改吗?还有就是不是说烧写程序到flash要用.lib文件吗?
谢谢指导!

网友B:
lib路径对着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b路径对着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b路径对着没有?

没有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在添加.lib文件之前编译是可以通过的,就是添加了.lib之后编译就有问题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是有配置需要修改吗?还有就是不是说烧写程序到flash要用.lib文件吗?
谢谢指导!

烧写程序用lib文件不知道你是听谁说的,这一点觉得是不对的。有可能是你的cmd文件不对,烧写flash要用写flash的cmd文件,cmd文件是分配内存用的。你添加lib文件后编译不正确有可能是lib文件需要在cmd文件里面分配一些内存。仔细的看一下lib文件相关的指导手册。如果只是想烧写flash,完全不需要l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