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R21]SAM R21 Xplained硬件分析(三)

楼主:
接口

SAM R21 Xplained开发板上有众多的接口,我们一个个来看看。

  • USB

SAM R21原生支持USB接口,它的PA24/PA25就是USB的D-/D+。在D+/D-上接有D300 ESD保护(PRTR5V0U2X),可以有效保护USB数据接口,这也是标准用法。注意USB的外壳是通过两个没有安装的电阻电容接地的,所以测试时不要将它做为地线了。

  • CORTEX Debug

可能是为了兼容更多的开发工具,除了板载仿真器EDBG的SWD仿真调试口外,SAM R21 Xplained留出有一个外部的Cortex Debug接口,可以连接外部的仿真器。这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功能更强的仿真器。

为了使用外部的仿真器,需要安装J303,它是一个标准的JTAG接口,使用1.27mm间距的5x2排针,只支持SWD模式。同时避免和板载的EDBG冲突,需要将R322、R323、R324这几个电阻取下。

  • 扩展板接口(EXT1/EXT3)

Xplained系列开发板有一个特色就是支持统一风格的扩展口,可以连接不同的扩展板。SAM R21 Xplained支持EXT1和EXT3两个扩展口(有的开发板支持4个甚至更多扩展口)。

ATMEL对EXT扩展接口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如上图所示。下图可能更加直观。

PIN1是ID,就是ATMEL自己加密芯片用的单线接口,识别开发板和扩展板。在开发板连接到PC时可以被AS6自动识别出来,就是使用这个ID功能。
PIN3/4是两路ADC的输入。
PIN5/6是两个GPIO。
PIN7/8是两路PWM输出。
PIN9是中断输入
PIN10/15是两个SPI的片选信号
PIN11/12是I2C
PIN13/14是UART的RX/TX
PIN16/17/18是SPI的MOSI/MISO/SCK
PIN19/20是GND/VCC

虽然EXT接口的定义是一致的,但是不代表扩展板就可以任意接。因为每种Xplained开发板的资源、IO不同,连接到每个EXT口上的IO不一定一样,具体需要看开发板的原理图和程序中的定义了。

网友:
沙发,很彻底的解析啊。我总是到需要用到的时候才去看原理图

网友:
支持,硬件是要先看的。   我把PRTR5V0U2X用到我的一个产品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