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DIY】辛昕9 耐着性子磨UI

楼主:
那什么,还是先发个图吧,大半夜的不发图,不是好锤子。
写一大通最后告诉你我只是刚做完 绘图层(虽说 我现在主要就差个完整的绘图层,UI的其他部分,都有现成的可以照搬.......)
我怕你们会揍我。

所以,是的是的,先发图吧。

whz

网友: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打算实现的这个基于 手机的UI大体风格。
       基本风格:上一代智能机的大图标 + 多级菜单(页面-条目 二级系统)       在风格上,我模仿的是 安卓/苹果,特别是 以前的 智能机(N记时代)。但是略有改进。

           比如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图,是我在网上找的。它就是上一代智能机界面的代表。

           其实今天的安卓/苹果 界面,和当年N记时代的智能机一个德性,都是 一整页整整齐齐的图标。上一代智能机,从 单色屏 发展到后来的全彩屏,虽然因为颜色丰富,表达力更强,但实质上,一直都是这个德行。
           而我做的这款,因为用12864,唯一不同的是,它只有黑白色(或者理解为单色)

     这里插一些话:字体改变UI观感——即使UI简单到只有简单色块(实质上,win8上也是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种 界面风格 的回归,虽然返璞归真,却非常具有表现力,特别是在显示界面尺寸相对较小的 终端上。)
     即使简陋如12864等黑白屏,其显示表达力仍然非常具有可挖掘之处。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如果单从价格,以及使用体验来说,还有今天中低端单片机的资源的丰富程度,在小尺寸显示器件上,12864这类单色或者黑白屏,真的几乎可以让 小尺寸tft屏推向边缘了(类似arm为代表的32位机对51为代表的8位机 步步逼近)
       当然,我不想挑起争论和斗争——所以你们看,我还是在做 黑白屏。

       而就我不专业的美术欣赏眼光来看,即使是单色屏,其实它们的显示表达能力还是相当可观的的,只是我们甚少使用足够的手段去强化显示。
        比如,灰度设置;比如,字体选择。
        以字体为例:
        从一般的宋体,到换成微软雅黑——如果你和我一样,忌惮它收费,那我们可以考虑使用 文泉驿 这类开源美化字体)
        忘了哪一年开始,微软雅黑字体开始出现,我记得我当时非常喜欢这种字体,以至于后来重装系统不知为何弄没了这个字体后,我大费周章地去百度雅虎无数,下载无数,设置无数,终于还是把微软雅黑搞到电脑里可以用。
         因为这种字体真的比起以前(或者现在你在这个帖子里看到的尖锐的宋体一样),比起以前那些标准宋体,哪怕楷体,要漂亮非常非常多。因为那是符合现代审美的柔和圆角型的新字体。

        使用过ubuntu的人,也许会体会到在ubuntu下的统一字体也非常非常的漂亮,甚至超越了微软雅黑。
后来我知道了,这种字体是当今华人区域最开放最成功的 开源免费字体 文泉驿 的 微米黑(我还没有单独编译在自己的系统上安装使用,但我又这个打算,甚至把它用到我的单片机UI上。)

         下面是一个截图。

      这就是我的体验,即使是相同的一个界面,只因字体不一样,整个界面看起来可以变得非常漂亮,真正是,飞上枝头变凤凰。

       闲话少说,接着说我的这个 为手机DIY而做的 12864的UI界面。
       在 图标界面 这一块上,我基本采用了两代智能机都使用的 图标风格。但是,在如何切换、选择 不同图标的显示问题上,我采取了不一样的风格。

       这主要是,我这个12864非触屏,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没有鼠标(或者说没人会给手机或者平板装个鼠标这么操蛋),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 显示方法,让我们显示出我们在不同图标间移动 和 选择 的 强化显示。

       所以我不仅选择了 加一个 黑色框框的方法,我还干脆改变了 图标一屏全部排列的方式,而只把相邻的几个图标(视显示屏尺寸大小所致),显示出来,然后还用箭头表达一种动态感。

       当然你也知道,手机DIY的活动已经过去很久了,而我之所以到现在还在搞,原因是多多的,别的主客观啥的就不说了反正我确实是很拖沓。
       但就实现方面而言,其困难和花时间的地方主要在 为12864和新的UI风格提供一套新的 绘图函数;

     (具体可以见 楼主贴 里的 图)——因为,我此前大多数时候是在tft彩屏上做,彩屏上是以点为单位,而在12864上(当然并非不可以,但就我判断,更多时候还是以页,字节为单位写8个点),这种情况不太一样。
       同时还有我对新UI界面显示风格的看法,使得我必须重新 写一套 基于12864的绘图函数API。所以,实际上,此刻我这部分的工作还处在 绘图层大致完成,需要进一步修整和改进的过程(当然,现在几乎完成了,可以开始移植界面本身了)

        然后,在其他部分,将和上一代智能机一模一样。电话本还是只是一条一条的文字

        “
         楠哥
         1xxxxxxxxx
         琳姐
         1xxxxxxxxx
         ......此处省略一百万人
         ”
         这是因为12864的 表达能力在这方面确实不如 动辄 320×240 这么密集像素的 TFT屏 细腻。
         与其勉强让12864去实现那样风格最后反而不伦不类,不如尊重12864单色屏本身的能力和潜力,寻找一种虽然简化,却也同样具有相当可观表现力的风格

         ——而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主要借鉴上一代智能机的风格。

网友:
       然后我实在觉得还是去睡觉比较好~~~反正这事还有的拖沓。

      忘了说情况。
      为啥我这么个码农不懂艺术的人会在这里对UI如此折腾。

      这主要是在刚过去的2014年,我除了经常出出差,打打杂,我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维护一个现有项目的UI界面。因此,我对这方面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想法。同时也拥有了实现一个 简单 却富有表现力,很适合 工业设备,手机等终端 的 HMI-UI的能力。

       所以我非常期待把这种经验和能力带到业余的工作里来——也许最后我在完成之后,还会把它直接全部开源发布。
无所谓,反正因为工作的任务我是维护,我必须就着原来的设计(一个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认为有相当多地方很操蛋的设计方案)去做去改,束缚了手脚。
       而这个业余的DIY,给了我一个足够自由的机会和平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同时又可以自由的发布出来。(以apache或者mit license什么的,除了想收到你们在使用中的想改进意见以外,和你们讨论更好的实现方案以外,想让更多人试图去了解它,使用它以外。我别无所求。)

        这段时间,还是如同往常,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每天能静静坐下来好好写程序的时间(还有更重要的是心情)实在不多。加上UI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东西,要考量的东西相当之多,所以即使只是我口中的 “相对简单的UI”。
却也可能花足够多的时间。

        虽然我之前因为急于了解了 手机DIY 这个让我倍感羞耻的 棘手事件。
但显然,我对代码,封装,抽象 ,也许是我自己所谓的 封装,抽象的纠结啊,还有UI本身的复杂性(在公司被进度所催,我在完成一个 现在看来 抽象程度非常低,并且只针对我工作任务所需的一个在 小尺寸tft彩屏上 的 UI界面,就足足花了我一个半月。这里面大概是 30个工作日(相当于240个h),还不算我几个周末的加班。

        所以,估计是有的时间磨了。于是我也放宽心了。
反正已经迟了这么久,不在乎再迟一阵子。只希望我能在这个DIY之后,呈现出一个让我自己足够满意的,简单的,通用的,UI库。

        关于我之前提到那个花了30个工作日完成的 UI。因为工作关系,我不太可能把它的图片发上来。但在这个过程里,我因为经常想看看市面上,别人做的作品还有现成的模块。
        我发现了一个 和我做出来效果,以及定位非常相似的 产品。

         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只发图片。

        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和我一样,模仿手机界面的作品。

        事实上,这是一个基于 屏-控件,或者说 页面-条目(多级菜单术语)的 二级界面系统。和 电脑上,乃至ucgui等使用 窗口系统 的显示界面 风格是不一样的。

       而关于这个,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足够地了解,和使用体验ucgui实际组织界面时的感觉和用途。但我仍然感觉,在 手持终端 这类小尺寸 的设备上,,这种 二级界面系统 会更加有效。

       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先不说,真的要睡觉了。

网友A:
单色屏上ZLG gui+私人订制,应该会快速很多

网友B:
楼主菜单上的图标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菜单上的图标怎么搞的?????
什么怎么搞?就是画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色屏上ZLG gui+私人订制,应该会快速很多
嗯,那个我之前简单看过一下。不过当时没太认真看,因为发现他只是绘图,没有设计 人机交互 需要的 事件消息处理机制。

不过现在看来,至少绘制界面是可以参考的。

额,确实发现这东西水太深,真搞,里面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也在想我的目标和定位.....

网友C:
有意思,来点动态菜单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来点动态菜单显示吧
动态菜单是什么意思?

网友:
在具体做(其实是移植)完整的 UI 之前,先上一下简单的界面流程
都是照片~~
1.主界面(选择短信)

2.短信箱

3.短信息(琳姐,不好意思,你中枪了)

4.主界面(打电话)

5.拨号

6.主界面(电话本)

7.电话本

网友:
做的很不错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不错哦!
就是丑了点,呵呵~~
码农的艺术鉴赏能力太低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丑了点,呵呵~~
码农的艺术鉴赏能力太低下了~~找个妹纸搭配吧~

网友:
这话我爱听!
去,给我找一个!要像玲珑这么漂亮的才行

网友:
有意思,持续关注

网友B:
楼主啊,我是说这个彩屏里的图标,你是怎么做出来地,用565格式么,长宽多少来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我是说这个彩屏里的图标,你是怎么做出来地,用565格式么,长宽多少来这????
这个屏其实不是我做的

但是我也会做

其实就是

各种矩形啥的组合

565?
是啊,必须的啊,tft彩屏不都是对像素点写565颜色值么

当然了也可以设定其他颜色值。
但我用的也是5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我是说这个彩屏里的图标,你是怎么做出来地,用565格式么,长宽多少来这????
不,我仔细瞅了瞅
它这个,其实是 画图的。

不然自己弄没法弄到那效果

网友:
接着往下做
首先考虑了一下 如果是针对 手机应用的简单界面。
考虑了一下,实际上,它们是可以被分类的。

最后我总结了一下,分了四大类
其中两类,之前发的贴里面已经有了

它们分别是
1.图标 ——前面的帖子里发了,就是 在 短信,电话本,拨号 三个中选择的那个;
2.列表 ——前面的帖子也有了,但是少了加一个箭头,以动态表示 对列表中的项目的聚焦/失焦 显示效果;
3.输入 ——这是新增的,它可以用于任何要求输入的场合,如编辑电话本,短信;甚至前面的拨号,也可以归入此类;取名 Edit,类似于 图形开发软件中的 Edit控件
4.提示框 —— 也是新增的,区别于输入Edit,它的特征是 只有选择,而没有输入。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的操作是
输入完发短信要发送了,这时冒出一个窗口,问你
是否确定发送?
然后你可以选择 YES/NO。
下面是图:

1.图标前面有了,但为了连贯性,这里再发一次:

2.列表(带显示聚焦 的 箭头)

3.编辑Edit

4.提示框

网友:
做这套界面的四个基本框架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一些想法:

1.设置具体的 位置,大小 等参数过于复杂;这个复杂的一个原因来自于我原来做的那套绘图函数太粗糙,参数太原始,数量比较多,所以设置比较复杂,复杂到连我自己事隔不过一周调用时居然都无法理解所有形参!
   关于这个问题,直接引出来两个问题:
   1.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这套接口是非常原始,同时也非常通用的接口,因为它直接面向到像素点的设置。你可以精确设置,计算 它的 起始位置,x,y向的尺寸 等等.
   2.然而,到了用户层面,我们是否需要如此精确,原始的设置呢?
   假如我是使用者,我是不希望这样的,因为这样我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事实上,这也是我工作的任务里,因为时间紧急,暂时采用的方法,所以我可以直接看到它的效果和影响:

   当界面多起来的时候——特别是我做的东西是基于一套原有的HMI更改,我不得不接受它的原先设计思路,而且也因为它不同于手机等设备,不存在太多同类界面。(当然其实是可以的,下面会分析 这套以手机界面为例,如何可以推广到几乎所有终端设备)。
   所以,当时为了向前兼容,我是按照它的思路那样去做,每一个页面都要自行 编排控件位置,计算大小。

   这样下来,我光为了维护这套界面配置表就花了将近800行代码,同时,每一行都意味着三四个数据,密密麻麻,别说别人接手维护,就是我自己去修改也得好好看,想才能改。
   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这意味着我光在这上面就可能花了一两K的RAM空间,可是,其实我所使用的界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我粗粗估计了一下,大概是十几二十页。

   而在设计这套手机界面时,我忽然意识到。
   其实,许多不同应用情况需要的页面是可以分类的。而且,为了进一步简化 对控件 的位置 大小 等参数的设置,我们可以使用 类似于 网页设计里的CSS表类进行。
   因为不管界面看起来多么炫酷漂亮,但对于一般工业设备,只要是基于 屏幕-控件 的界面,实质上都可以把整个屏幕分割成不同大小的表格,然后把所有控件往里面排布。

   这样,将使得设置大幅度简化,同时省了很多 RAM空间,同时即便在根据参数计算显示数据时也可以节省大量计算量。

网友:
接下来,会考虑如何实际组织界面

实际上,在交流中我发现,每个做过 人机界面 的人——不管是像我这样,在单片机上自己实现,还是使用某个特定的库如ucgui或者在PC上使用 windows(VS上的 winform mfc.Borland的CBuilder等)或者linux的(如Qt)的人,都会对这个东西产生许多看法和想象。

我也如此,因为它启发了我很多东西——有些甚至超越了 人机界面 的范畴,而到了 多任务环境 等其他 软件中间件 语境里的问题。
同样的,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也深深打上了他自己曾经实现,或者接触过的 那套系统。
我也是,比如我就深受我工作时用过的那套 屏-控件 二级目录系统 影响。

而我在脱离了所有原项目和设备的限制之后,只是综合此前的经验和想法,来重新设计的时候,我发现了许多不同点,许多可以更加高度抽象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在具体设计时,我会总结,整理 此前的那套环境 的特点 和 我之前的做法。
(之前一直没具体说,一则是避免做广告嫌疑,二则是因为工作内容,要写的话要做很多别的工作,比如不能直接使用工作的界面和代码,要自己重新抽取。)

网友:
我进一步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列了一张简单的清单:

1.借鉴、分析 现有的代码——尤以开源的为最佳;
2.自己原有项目的参考(这将是重点,毕竟这才是我的最稳重的起点);
3.考虑这个手机界面,是否具有通用性?(比如可以推广到一般的工业设备?至少,首先能在理论上,用于我原有的工作项目,这是个最佳检验。)

网友:
关于 借鉴和分析

我试着搜索了一下 雅虎,没什么发现还是和以前一样。
但是我忽然意识到,当然了,想要找到一整套的UI方案,不管开源不开源当然都是不容易的。
问题是,是否清楚自己要寻找什么?

因为我发现HMI,UI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东西,它涉及的东西非常多,可以做的很简练(但不意味着难看,人际友好性差。)
也可以做的非常炫酷,漂亮,所谓的 富UI;

而就我做下来的经验来说,它至少可以分三层

1.绘图层(已经包含具体驱动)
   这个绘图层提供了基本绘图动作,包括,画线,画块。

2.UI元素风格层
   所谓元素风格,指的是 这套界面使用的是什么 控件元素类型,以及它们的外观。而最重要的是,针对不一样的显示器件,它们有不同的表现力,所以,采用的 控件类型和外观都有可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层,在理想情况下,是一个总的外部接口,以及一个又一个针对具体器件,不同显示风格的 实现源模块;

3.界面设计
   这是最高层的设计;
   它关注的是 整套界面的基本风格,比如排布,颜色选择 之类的,在我看来,它最理想的情况是类似于一个CSS表(PS:对于CSS表,我的理解停留在几年前用DW做静态网页的水平,并不是太深入,接下去会考虑先看看,看是否有 方便的有价值的启发。)

   而在这之外,其实应该还有一层,只是此前我不知道它是否应该归入前面提到的 第三层,甚至第二层。

   这一层的重点是关注,如何组织用户的事件。
   当然,这个应该可以让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自行定义,但就我维护的那个项目的经验来说,我看到一种相当混乱的混搭的风格:因为那套东西经过创建者,包括我在内的两个维护者 的过程,如今在我看来,它已经变得相当混乱,对于维护和改动,要掌握页面的跳转路径,特别是有时在路径中增加其他页面,路径,变得非常麻烦。
    当然还有许多隐约感觉到但还没系统整理出来的问题。
    所有者一些都让我觉得,如果可以 提供一种看起来不错的,至少划一规整的方式组织用户事件,至少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推荐方案,供使用者备选 也是很不错的。

由此,我觉得,对于第一项任务,其实暂时去搜索是没太大意义的。
我反而,忽然想起不久前我群里一个人上传的一套有些年月的,也是专门基于 一般终端设备的开发需求,作者也是专门去研究各种手机界面,并在其基础上,整理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方案。

下面我先上传这个文档,过后再做一个简要分析。
我此前多多少少通览过这个文档,对其中一些内容也有一些感触,但当时我限于具体的问题以及不太清楚其实应该怎么划分一个UI功能的层次,所以我还是如以往,对其中的方案,批判的多,学习的少。
是时候改变这种 不善于学习他人 的习惯的时候了~~

网友:
先确定一下自己想从中得到那方面的启发,这个也许会对接下来再次阅读这个实现,更加有针对性。

针对上面提到的三层 或者说 四层。

我首先最关注的一个是:
1.它是否有提到 如何组织用户事件;
其次,它也是基于黑白屏的,我想知道它选择了一套什么样的 UI元素;
当然,UI样式还是其次,最有价值的——这其实也是一般的UI实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它是如何组织起一整套UI界面,并把它们衔接起来的;

网友:
参考pdf中的方案的一个初步总结:
1.首先,我发现,实质上他划分出来的三种 菜单类型 ,和我总结出来的四种,其实是一样的。
当然,这里面没必要是 “我的和他一样”还是“他的和我一样”,因为,反正我看过他的方案,另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既然是做同一样东西,难免实现方案是类似的,毕竟他看到的手机我也看到过。
这个,没太大意思。

多出来的一个,是 提示框,那是我自己单独提取出来的,实质上也可以不提取,但是,无所谓了。我觉得还是可以区分的。

2.我和他最大的分歧,在于
如何控制 菜单周转。

我们都知道,手机上除了数字,井号啥的按键之外,起到控制周转作用的 其实只有五个键

上下左右 四个方向键 外加一个 确定键。这也就是所谓的 五向键。

因此,文档中的这种方案,针对此,对每个页面都给了五个函数指针,分别存储 这五种动作对应的操作。

然而,我的原有项目经验里,却不存在这种思路。
这是因为我发现,即使对于手机这种应用。

五个按键里,其实只有 左右 两个按键 对应的动作 有可能变化。
但是,上下,永远都是上翻。只是对应不同的 菜单类型,操作的不一样。
比如
对于 列表,也就是文档中提到的 条目层,上下是在移动到不同的 条目项;

而对于 文本输入框,也就是文档中提到的 动态内容层,它很可能就是移动输入的行数而已。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这两个键的功能都是固定的;

但左右就不一定了。
因为对应每个页面,它可能存在很多种不同操作

比如说 短信输入情况下 有可能是 “发送” “放弃”
比如说 电话本输入 “保存” “放弃”
比如说 拨号         “拨通” “重输”

很显然我们发现了,左右键是与具体的页面,逻辑有关的。
而上下键则相对单纯许多,虽然 略有不同,比如 上下条目移动 和 文本的上下行移动。
但毕竟,仍然只是 移动上下而已。

对于确定键 也是。
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 选定/选择 的 语义而已。

所以在我过往的实现方案里,在这个地方,我是把这几个键当成 UI层可以直接处理 的 操作语义,而不需要和具体的函数绑定。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简化 进一步的界面配置。

网友:
对于 “事件的组织”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可以从处理按键的方式看出来了。
他的方法和我的最大区别是:

我没有细分,而是把一些按键抽象。
对这个问题。

它其实应该单独抽取出来作为一个问题做理论分析(尽管并不复杂)。

这个问题就是:
       是否任何情况下,任何事件的操作都可以只通过 设置 左右键 的 功能 就可以实现?
——从我们经历过的手机来看,这个答案是非常确定的。

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手机只是手机,我们没有把握这种操作方式可以适用于任何操作设备,任何应用情形。
另外,从我原有项目的情况来看,按键操作之后,还要考虑,跳转到另一个画面,那么,这个问题就进一步变成了

是否一个操作如果只限定为 两个跳转页面,是否能满足所有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这种跳转设置,实现起来是否足够方便。
特别是这种实现显然和我原有的实现方案肯定不一样,我必须推演一遍,这种新方案同样可以适应我原来的方案。

所有这一切,我想,我需要仔细梳理我原来的项目中的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确定下来了,那就可以 开始 实现了。

当然,至于更加具体的实现过程和代码,我没有细看。
因为当前我仍然处在吸收设计理念的过程,而非到具体实现过程。

网友:
洗澡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想明白了 我在TFT上实现那种UI 和 当前我基于12864的这种实现方案 差别这么大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是因为,在12864这种小的屏幕上,受限于它的大小,我们往往不可能在上面放置 许多 Button,这种情形迫使我们必须把整套界面设计成 通过 若干个键就可以完成所有操作的 人机操作系统。

但是,在大的屏幕上,特别是,出现了新的输入方式
比如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人早已习以为常的 鼠标,还有相对来说要新颖的 触摸屏输入。

它们和上述的这种手机界面操作的 最根本区别就是

手机上的方向键 只能 上下左右移动,然而,有了鼠标 和 触摸屏,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那就是,我们可以在屏幕上任意位置移动和做操作。

这样做的好处是 相对于频繁的左右移动来说,用户的操作更加直观,便捷快速。

当然,这种情况下导致我们内部的一种实现机制,也相应发生了非常本质的区别。
我们不再可能仅仅通过两个左右键 或者,了不起把 上下左右确定 五向健都加进去 来确定某个按键输入该调用哪个函数去触发响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 新的绑定技术,就是把某个控件 和 一个特定的操作函数绑定在一起。
在Qt里这种技术被称为 信号槽。

实则,在Borland CBuilder 和 VS的Winform也是类似的技术,只是叫法不一样。
而到了我们单片机领域,我们实质上也是采取类似的方式。

只不过,在我们见到的现成模块里,它为了帮我们处理 UI这块的(部分)功能,它把 控件 和 触发函数分离了,,触发函数由我们在单片机程序里书写,而控件的设置,或通过 上位机界面设计,或通过一定的指令,脚本向屏内的设备输入来形成。

这个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仅仅只是,如何把一个特定的控件和其对应的函数绑定在一起而已。

我见到的方案,就是 通过编号完成。

这个地方,我可以推荐一个链接。
再次说明,不是广告,只是我恰好用的就是这家的方案而已,当然这选择权也不在我手上,我只是维护这个项目。
以下是这家屏的官网链接

http://www.gz-dc.com/

与此类似的其实还有挺多。
比如一家早几年就听说过的 叫 北京迪文。以及 同样是在北京的 大器智成。
特别是 大器智成这家,其实我更喜欢他的实现方案,通过类似AT指令的 文本,它说那是 javascript,但我不懂这个东西,尽管真的语法很简单。

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只是我基本可以确定,它们内部实现的方案,基本都是上述我所分析的这种方法。

网友:
到了这个时候,我可以进一步总结
此前我原希望 把这两种方案 统一起来,但我最终发现,它们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实现,尽管也可以统一起来,但那样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与其如此,倒不如分开实现算了。

因此,此后我会继续就着这个 12864,这个手机DIY,继续不断细化设计方案,并最终实现出来。
但原来我打算把这个方案同样应用到 带触摸的TFT彩屏上 的想法也就打消了。

前面我反复强调,我在将近一年多的维护UI项目中,对UI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并且我希望自己总结经验,打造一套不一样的方案出来。
而这次的12864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手机DIY已经变成了这个方案的第一次应用,我是一定会做完他的,哪怕,你已经看到了,它耗费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
但彩屏上的方案,我暂时可能就不会考虑在12864之后继续了,因为我还有别的东西要弄

比如已经销声匿迹了很久的 Contiki。

另外,就是,这个帖子,我只会写到这里。
因为,剩下的是具体的 设计到具体实现方案,不再有讨论和分析过程,而只是当一个应用笔记写。
而那个将作为一个独立的 UI方案 出现,与 手机DIY不存在直接关系,所以另行开贴。

网友:
最后就是,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对这个帖子感兴趣的人,看到这里是否有一些想法愿意和我分享呢?

还是说我这样的发帖方式是你们所不喜欢看到的。
我的本意是 尽可能描述我的观点和想法,你们就可以更清楚我的想法和观点,并期待你们的反馈和意见。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
contiki 中有UI的实现,它是不是更成熟一些啊。

网友:
没留意这个模块。
不过基本上我有了一套自己的套路,做在我自己的开源项目FreeUI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