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zigbeeRX,TX串口通信

楼主:
单片机和电脑通信,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成功。 zigbee模块与电脑通信,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成功。单片机和zigbee通信不通,我的线是单片机TX与zigbee的RX相连接,但是只有在单片机加电的时候偶尔才通信成功一次,稳定状态下收不到数据,不知道还要设置哪些,在协议栈下
谢谢啦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的原因比较多,比如
单片机发送是不是遇到0字符就停止传输
单片机发送参数不对,停止位,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等等的
用电脑传输成功是不是每次在发送的数据后面默认加了个回车符
电脑的串口容错性要强一些,可能是单片机的波特率不准确
还有就是最有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传输的间隔不对,一个字符与一个字符传输虽然协议都一样,但是间隔不不同的,建议不用单片机的printf发送,改为单个字符依次发送试试看。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
用逻辑分析仪看过通讯波形吗?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多了,除了一下必要的配置之外,应该还与你自己编写的代码有关。确保配置没有问题之后可以先用简单的代码调试一下,比如定时只发送某一个命令,看看是否能接收到数据,可以的话就可以证明串口正常,可以专心看你的代码逻辑问题了。如果这样还不行,继续找硬件以及串口配置问题,看看是否配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