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睡眠态是一种什么状态

楼主:
 一直都对任务的睡眠态没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书上对任务的睡眠态的描述是这样的:"任务已经被装入内存了,可是并没有准备好运行.只是以代码的形式存在于内存中,在调用创建函数以前,处于睡眠态."俺理解不了,既然任务没有被创建,为何已经被装入内存了呢?任务被删除也是处于睡眠态,任务一旦被删除就和系统没有任何关系了吧.为何还要搞一个状态呢?
俺想把任务划分4个状态:就绪,运行,阻塞,挂起.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求高手详细讲解一下吧.

网友:
ucos的任务状态图.

网友A:
可以把休眠状态想象成windows桌面的回收站
即使你把文件拖进回收站,还是可以找回来的
如果shift+del,那就。。。。。。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休眠状态想象成windows桌面的回收站
即使你把文件拖进回收站,还是可以找回来的
如果shift+del,那就。。。。。。

谢谢朋友的回复.不过觉得你这个解释不够清晰.

网友:
这是一个朋友的解释,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睡眠态的任务是被其他任务删除了或是被自身删除了。这个删除只是删除了任务在就绪表中的任务表,但任务的代码是没有删除的。所以代码还存在内存中"

网友B:
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睡眠态的被装入内存是不正确的。例如在ARM系统下,代码在FLASH中,并不会被装入SRAM,那么不存在被装入内存一说。其他的解释我是认可的。
如果任务被删除了,只是在就绪表中将任务就绪状态取消,但是系统总的TCB是不变的,但是它的TCB可以被其他任务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睡眠态的被装入内存是不正确的。例如在ARM系统下,代码在FLASH中,并不会被装入SRAM,那么不存在被装入内存一说。其他的解释我是认可的。
如果任务被删除了,只是在就绪表中将任务就绪状态取消,但是系统总的TCB是不变的,但是它的TCB可以被其他任务使用了。

谢谢卢老师的回复.俺看您的书和邵贝贝的书一样,也是说代码被装入RAM中.俺很是不解,现在看来.应该是翻译出错吧.
睡眠态的代码是没有被装入RAM中的.

网友:
任务在就绪表中就是就绪状态,在事件等待表中就是等待或挂起状态。任务的优先级既不在就绪表,又不在事件等待表,只是有任务的代码,该任务没有自己的TCB,应该就是睡眠态了吧。
换一个角度来看
删除该任务就是让该任务进入睡眠态,那删除任务函数主要做了什么操作呢?
主要做了将该任务在就绪表、事件等待表中清零,并将该任务的TCB中相应成员复位,最后将该TCB块从TCB链表中移除并插入TCBFreeList中。
由以上的主要工作可以知道,睡眠状态的任务没有TCB,并且不在两个表中。
我想这就是睡眠状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