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使用msp430g2553launchpad 控制 SSD1306 OLED显示遇到的问题

楼主:
SSD1306 两线(SCL,SDA)IIC模式,msp430g2553 launchpad,

有C51的例程,并且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我经过修改之后,移植到g2553中,就不能显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之前认为是系统时钟的原因,但是经过好几组数据实验,发现还是没有用,网上也找了各种资料,相关的寥寥无几,找到的也基本没用,已经花了好几天解决这个问题了,实在是不想再浪费时间了,特来寻求帮助,希望各位大神能指明问题所在,在此先谢过了!

附件:C51例程;我修改后的msp430工程(有问题);ssd1306datasheet;msp430g2553datasheet

SSD1306

SSD1306

msp430g2553launchpad

msp430g2553launchpad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抓数据看看

网友:
单独传输字节,上面(黄色线条)为SCL,下面(蓝色线条)为SDA

输出0x80

输出0x80

输出0x55

输出0x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抓数据看看

发了,在楼上,谢啦

网友:
把430的I2C总线速率放慢看看

网友:
1.使用别人g2553的IIC操作读写的函数这样避免自己写的出错
2.430的IIC在启动读或者写的时候需要时间的,最好做一下延时或者去判断IIC是否你设的模式是否启动

网友:
检查一下:
1. SSD1306的跳线是否设置为IIC模式?
2. G2553的IIC时序是否正确?看截图很奇怪呢

用I2C驱动屏是不是太慢了?

网友B:
谢谢各位了,原来是电源的问题,之前在网上看到说ssd1306 vcc最好在3.5V,我就一直用3.5V供电,但是这一款1306的供电电压为5V,改了之后就能正常工作了,另外程序是对的,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这个失误有够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了,原来是电源的问题,之前在网上看到说ssd1306 vcc最好在3.5V,我就一直用3.5V供电,但是这一款1306的供电电压为5V,改了之后就能正常工作了,另外程序是对的,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你好, 你是怎么知道这款是5V供电的,怎么看ssd 1306 的供电电压的呢

网友:
这个要看OLED后面的电阻焊接是多大的,关系到升压泵的工作,我用的3.3V供电,电阻按照手册设置的39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