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ow SoCKit】Linux系统小试牛刀

楼主:
SoCKit开发板上跑Linux系统
序言
      板子拿到几天,今天参照《SoCKit_Getting_Started_Guide》使用手册第5章节,拿Linux系统小试牛刀,看看板子的运行情况。    一直从事FPGA逻辑方面工作,所以嵌入式软件还是个软肋,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指教,能一起在此次活动中,有所收获。
            Let’s go!
简介
     本章介绍如何制作一个microSD映像,建立UART终端,然后在SoCKit开发板上运行Linux系统;

制作microSD映像
1.        将microSD与计算机连接好,即用读卡器插入计算机即可;
2.        打开光盘SoCKit_v.0.0.2_SystemCD/Tools/Win32DiskImager的Win32DiskImager.exe软件
3.        打开光盘SoCKit_v.0.0.2_SystemCD/Tools/Factory_SD_image路径下事先自己解压好的SoCKit_SD.img文件
注: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我在制作的时候出现了有中文路径,无法Write的问题。
4.        点击Write即可将映像写入microSD卡内。
注意:
1)        SD卡最小4GB;
2)        SD卡速度等级为4级。

建立UART终端安装串口驱动
1.        将开发板的J4用USB线与PC机相连,将J12与12V电源相连;
2.        为板卡上电;
3.        打开设备管理器,会看到有未知串口设备;
更新路径SoCKit_v.0.0.2_SystemCD/Tools/USB2UART_driver路径下的驱动即可;
4.        查看PC所分配的串口号信息,为COM4;
5.        为板卡掉电。

配置串口终端
1.        打开SoCKit_v.0.0.2_SystemCD/Tools/SSH路径下的putty.exe软件;
2.        按照下图配置串口;
3.        Serial line处即上节PC机所分配的串口号COM4,然后点击Open即可。

SoCKit板卡上运行Linux
1.       将microSD插入板卡卡槽内;
2.        将电源线与串口线与板卡相应接口连接好;
3.        为板卡上电;
4.        打开putty.exe软件,依照上图配置,点击Open;
5.        引导成功,HPS LEDs会闪烁,下图为终端信息;
6.        输入root登录系统,我尝试过exit退出系统。
到此为止,小试牛刀结束,谢谢大家!!!

【Arrow SoCKit】Linux系统小试牛刀.docx

网友:
不错的开始 和我一个进度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发现使用Win32DiskImager.exe制作SD卡后SD卡的容量变小了?这个现象是否有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发现使用Win32DiskImager.exe制作SD卡后SD卡的容量变小了?这个现象是否有解决,谢谢

如果windows下发现不变小,那就出问题了...
不是一个文件系统的.

网友:
都在玩fpga啊

网友:
很正常啊,玩bbblack或者树莓派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发现使用Win32DiskImager.exe制作SD卡后SD卡的容量变小了?这个现象是否有解决,谢谢

这个和文件系统系统有关系了,我了解也不多,所以查了查FAT16的常识知识,一起看看吧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mHzlPPiRiBUVVIqcti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