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计数器 振荡器电路图作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附件电路图中的计数器出来的那个可再触发单稳多谐振荡器有什么作用呢?小妹是硬件电路的菜鸟,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的,单稳态是指输入端一个短脉冲促使输出端产生一个长脉冲。可重触发是上一个短脉冲发出后,长脉冲没有结束时又来一个短脉冲,此时长脉冲时间是上一个没结束的时间长度加上本次脉冲时间长度的总和。

不可重触发是在一个输出长脉冲时间内,不管几个短脉冲到来,都产生一个标准的长脉冲。

网友B:
貌似跟这个电路不沾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单稳态是指输入端一个短脉冲促使输出端产生一个长脉冲。可重触发是上一个短脉冲发出后,长脉冲没有结束时又来一个短脉冲,此时长脉冲时间是上一个没结束的时间长度加上本次脉冲时间长度的总和。

不可重触发是在一个输出长脉冲时间内,不管几个短脉冲到来,都产生一个标准的长脉冲。

嗯  了解了  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跟这个电路不沾边.

什么意思?是说振荡器芯片在这里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单稳态是指输入端一个短脉冲促使输出端产生一个长脉冲。可重触发是上一个短脉冲发出后,长脉冲没有结束时又来一个短脉冲,此时长脉冲时间是上一个没结束的时间长度加上本次脉冲时间长度的总和。

不可重触发是在一个输出长脉冲时间内,不管几个短脉冲到来,都产生一个标准的长脉冲。

好久不见逛论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见逛论坛了,

最近心血来潮,申请了个版主当当。
辞去了真官,弄个假官当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心血来潮,申请了个版主当当。
辞去了真官,弄个假官当当。

网友:
把进位信号宽度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