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助

楼主: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单片机的DB0~DB7一方面由十进制计数器输出Q0`Q7接到缓冲器然后向单片机输入,另一方面又有一个AD转换芯片的输出也是接到单片机DB0~DB7,我想问下这两个输入不会干扰吗,这样子是对的吗,一般用在什么情况?   本人菜鸟,硬件电路完全不懂,请大家帮帮忙啊,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
你程序里面控制分时复用,你自己要控制让他不受影响,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同时输出信号当然会有干扰。 如果U4默认状态下,DB0-DB7输出都是高电平,此时单片机和U9通信,DB0-DB7的电平就受U9控制了。反之,亦然。

网友A:
74HC244是带3态的缓冲器,由/O/E控制;AD574也是带三态功能的,由CE控制,任何时候,只能一个三态元件接在总线上,就不影响系统工作。不仅两片芯片,驱动能力允许的话,许多片都可以。这是所谓的“线与”功能。我理解就是几根线接在一起其实是与逻辑。

网友:
靠逻辑控制,AD的CE信号控制和74ls244的1,19脚的电平状态决定那个处于工作,不过244只能控制输出成高阻态而不能锁存.

网友B:
U9的1,19脚(使能端)受到了单片机的P2.0的控制,只有使能U9时,U9的输出(Q0~Q7)才受输入(DB0~DB7)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U9的1,19脚(使能端)受到了单片机的P2.0的控制,只有使能U9时,U9的输出(Q0~Q7)才受输入(DB0~DB7)的影响

Q0~Q7是输入,DB0~DB7才是输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4HC244是带3态的缓冲器,由/O/E控制;AD574也是带三态功能的,由CE控制,任何时候,只能一个三态元件接在总线上,就不影响系统工作。不仅两片芯片,驱动能力允许的话,许多片都可以。这是所谓的“线与”功能。我理解就是几根线接在一起其实是与逻辑。

嗯 也就是说 由单片机编程控制该时间段那个输入有效,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三太元件输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也就是说 由单片机编程控制该时间段那个输入有效,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三太元件输入  ???

对的。

网友:
三态缓冲器,很多可以挂到数据总线的器件自己就有三态逻辑。

网友:
分时复用

网友:
看你的计数器、AD本身支不支持3态输出了,支持的话,通过各自的OE控制其是否输出

比如你要读计数器时,控制AD的OE,让AD输出高阻,反之让计数器输出高阻,这样在单片机读数的时候,AD和计数器就不会互相干扰,单片机不读他们二者数据的时候,二者均输出高阻即可

网友:
你的AD芯片、计数器啊这些芯片,你要分时复用它们,最起码片选信号引脚也要接到单片机的IO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