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era SoC的启动模式的疑问

楼主:
看到下面这段话,这段文字不知道是真是假,谁有兴趣测试一下呢?这个问题很关键而且重要,和我们系统设计息息相关。

据了解,Altera的SoC FPGA,处理器和FPGA能够以任意顺序和任意序列启动或者配置。处理器可以在程序控制下先启动,然后配置、重新配置,甚至是部分重新配置FPGA。可以先配置FPGA,然后释放处理器,通过一个闪存接口,或者通过在FPGA架构中实现的逻辑启动处理器。处理器启动,通过独立接口配置FPGA,它们好像是两个独立的器件

网友A:
在SoC之前,ARM和FPGA分离为两个芯片,这样的系统启动流程可以是下列方法之一:
1. ARM从片内Flash启动,FPGA由片外非易失存储器启动(主动模式),相互独立,顺序任意;
2. ARM先从片内Flash启动,然后读取片外非易失存储器或上位机的bitstream,通过FPGA配置口对FPGA进行配置(被动模式);
3. FPGA先从片外非易失存储器启动(主动模式),此时ARM的reset引脚由FPGA控制,FPGA将ARM的引导程序所在存储器映射到复位向量所在地址(例如:0x00000000),释放reset引脚,ARM随后启动;
4. 对于2的情形,ARM可以由程序控制,对FPGA进行多次、部分重配置;

以上是ARM与FPGA分离的情形。而对于SoC来说,我认为也可以看成上面四种情形的封装体,将细节隐藏在了片内。

网友B:
你ARM + FPGA的架构很熟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ARM + FPGA的架构很熟悉啊
以前设计过电路板,做过ARM配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oC之前,ARM和FPGA分离为两个芯片,这样的系统启动流程可以是下列方法之一:
1. ARM从片内Flash启动,FPGA由片外非易失存储器启动(主动模式),相互独立,顺序任意;
2. ARM先从片内Flash启动,然后读取片外非易失存储器或上位机的bitstream,通过FPGA配置口对FPGA进行配置(被动模式);
3. FPGA先从片外非易失存储器启动(主动模式),此时ARM的reset引脚由FPGA控制,FPGA将ARM的引导程序所在存储器映射到复位向量所在地址(例如:0x00000000),释放reset引脚,ARM随后启动;
4. 对于2的情形,ARM可以由程序控制,对FPGA进行多次、部分重配置;

以上是ARM与FPGA分离的情形。而对于SoC来说,我认为也可以看成上面四种情形的封装体,将细节隐藏在了片内。
说的很好!!!

altera的SOC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只是集成到一个chip里边来了,加了一个FPGA M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