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复位键的原理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最小系统图正确不,并且这个复位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劳烦给位了。

网友:
这个一般的单片机都可以用的吧
首先R0与C7组成上电复位电路,这个复位电路的复位时间由R0,C7的值控制,R0控制C7的充电电流,从而控制C7上的电压上升速率,C7上的电压上升到一定的数值后复位结束,这样就控制了复位时间的长度。D1的作用是在芯片掉电之后释放掉C7上的电能,使下次上电可以继续可靠复位。
按键的作用就很直观了吧,按下按键RST引脚直接接地了,芯片复位,属于手动复位

网友:
一楼正解,单片机的复位很重要,首先复位时间要满足单片机要求,足够长的复位时间可以保证单片机完全复位。另外复位电路要可靠工作,这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状态,要保证复位电路不误动作。还有电源电压过低这种情况,有时候也可以在复位电路上做文章

网友:
低电平复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