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分析

楼主:
我想问一下电路图中蓝色框框里面的是不是实现信号放大功能,一共用了四个三极管,,逐级放大吗  我怎么看着很乱??这个电路图是根据别人的pcb板画的,可能会有些错误,哪位大侠可以帮我理一理啊,还有就是LM361输出什么,它实现的功能是什么,他的输出又接到了JK负边沿触发器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拜托帮帮忙

网友A:
电路中Q1、Q2直接耦合,Q3、Q4也是。象这种电路应该有个直流工作点稳定措施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Q1、Q2直接耦合,Q3、Q4也是。象这种电路应该有个直流工作点稳定措施才是。

请问一下,我的这个放大电路有问题吗,它的输出时接到LM361的in-和in+上面的吗?然后LM361的输出是TTL信号吗  麻烦你了  我真的很困扰  不知道该怎么看懂这个电路。。。拜托了。。。

网友:
1、电路可以工作。
2、见图

楼主是抄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路可以工作。
2、见图

楼主是抄板的?
嗯  是啊  就是根据别人的pcb板画出来的电路图。。。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  所以很多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