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兹兹响

楼主:
一些信息:1、程序主函数里面有while(1){send(数据)}函数,不停往外发送数据。2、程序有接收函数。
问题是:每次用串口接受数据时,都会影响发送的数据,使发送的数据不准确。而且还会有兹兹的响声。
而用USB口转串口用,就不会出现接收数据时影响发送数据准确性的情况。
请问,这是232有问题吗 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建议将send函数放到中断处理,即上一帧发送完成后,进入中断,执行send,装载下一帧,启动发送。这样就不会受接收处理的影响了。

网友B:
软件和硬件都有问题。

网友:
你好 这个板子是一个开发板,今天找了很久问题,发现只要数码管亮,通信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把数码管关掉就没事了。
好不容易遇到您,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您,DAC0832是电流输出器件,但是开发板上只是有DAC0832,并没有后面把电流转成电压的运放器件,
可以通过在Iout1和地之间加电阻的方式,获取5V电压吗?
程序里,一直给0832的值为0xff(P0=0XFF;),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流为0.39mA.
我试着用了10K灯不等阻值的电阻,电压都是1.8V左右。
引用 网友B:
软件和硬件都有问题。

网友:
J14是4个插针,可以接出去。您觉得可以通过在插针2脚和4脚之间接相应电阻的方式来获取电压吗?
引用 网友B:
软件和硬件都有问题。

网友:
您好,首先谢谢您,因为有特殊要求,并不能把send函数放到接收中断里。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接收中断还是其他中断。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send函数放到中断处理,即上一帧发送完成后,进入中断,执行send,装载下一帧,启动发送。这样就不会受接收处理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