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点阵问题

楼主:
51单片机驱动点阵时有没有公用的字库?

网友:
这个不难,自己随意生成就行

网友:
自己建个字库就行了

网友:
8X8的点阵用网上下载的字库工具可以的,16X16同样也是用工具生成的。

网友:
什么工具

网友:
一般是自己用软件取字模或图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