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和stm32的区别

楼主:
stm8和stm32的区别大吗

网友:
STM8是8位的,STM32是32位的,性能差别算大吧,你可以看数据手册和选型手册对比下,更详细。

网友:
太大了,架构都不同

网友:
32位是ARM内核 , 8位不是ARM内核

网友:
一个是8位  的 一个 32位的

网友:
学习起来i差别也很大么

网友:
STM8是8位的,STM32是32位的,这是根本的区别,其他性能方面区别也有很多,明显32的资源更多,8的资源的要少一点,其他RAM,ROM方面也是有区别的。支持的频率也是有区别的,32的可以支持更多的开发。

网友:
stm8性价比更高点,但内核有点旧了。

网友:
stm8和stm32f0系列比,感觉性价比也不怎么高吧!

网友:
STM32与STM8相比,外设资源多,运行速度快,开发环境好,价格也相应贵一些。
如果产品对成本不是特别敏感,还是用STM32比较好,开发方便。

网友:
性能差别大

网友:
性能相差极大,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区别非常大。。。。。

网友:
区别很大,STM8跟51差不多内核,STM32是Cotex M系列内核

网友:
stm8的低功耗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区别太大了

网友:
stm8 是8 bit的,stm32是 32bit的,一般而言,stm32的主频更加高,ram和rom更加大,外设资源更多,相应在某些细节上,stm32也是要复杂一些

网友:
学会了其中一种,另一种就差不多了!

网友A:
STM8是ST自有内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是ST自有内核吗

可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