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请教ATmega8的RESET和XTAL端口使用问题

楼主:
RESET与PC6是同一管脚, XTAL1、XTAL2又分别和PB6、PB7占相同管脚,如果我在熔丝位设置RESET不作为IO,且使用外部晶振。那么是不是说程序中无论怎么操作这几个IO口,都是无效的?会不会影响复位和晶振功能?

网友A:
如果没有把这几个引脚设为IO,程序中的操作只是改变了寄存器的值,不会影响到外部引脚。

网友:
没玩过,帮顶起给大神看到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把这几个引脚设为IO,程序中的操作只是改变了寄存器的值,不会影响到外部引脚。
不好意思,点错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