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的问题

楼主:
我们操作I/O是通过写寄存器实现的,当设置成输出开漏的情况下,输有些教程说可以设成上拉或无上拉, 所以问题是如果设置了输入上拉,当在这个口外部还用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
不需要了

网友:
不用了 内部有上拉电阻

网友:
如果关闭输入模式或者不是上拉,那必须得外接上拉了

网友A:
注意了,设置成OD输出时仅在IO处于输出态时才有效,在输入态时由输入模式寄存器的设置决定,二者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了,设置成OD输出时仅在IO处于输出态时才有效,在输入态时由输入模式寄存器的设置决定,二者无关。

不对,当一个I/O口既设置输出又设置输入时是影响的.我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了这种.输出开漏,输入上拉,结果在引脚接的LED会在程序中闪亮,说明,I/O口在输出开漏,输入上拉时,能够输出1和0,而当输入模式关掉或者设为其它时,输出开漏只能是低电平0,要想电亮LED,就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当一个I/O口既设置输出又设置输入时是影响的.我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了这种.输出开漏,输入上拉,结果在引脚接的LED会在程序中闪亮,说明,I/O口在输出开漏,输入上拉时,能够输出1和0,而当输入模式关掉或者设为其它时,输出开漏只能是低电平0,要想电亮LED,就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如此设置下,如果LED是对地接的,那么当IO处于输入态时因上拉电阻的存在当然会有电流通过上拉电阻流过LED。处于输出态时,LED没有通往电源的回路,自然LED不会亮。输入态和输出态不会同时存在。注意理解。

网友:
内部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