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电能表。

楼主:
我现在主要在做电能表的改进这一方面。整体框架在附件里面,从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变成功率,但可以认为是U,U/F经过电压频率转换器,输出脉冲。类似电表1度电表示脉冲输出3800次,就是3.8khz.看了很多关于电压频率转化电路设计,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都说用电荷平衡式的方法。真想你不明白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这里的压频变换电路是集成在芯片里的,至于其具体实现方式得看器件的相关资料。

网友:
实现电压-频率变换有多种方式,具体到你的电能表芯片是采用哪种方式,那只能看该芯片的资料。

网友:
便宜些的LM331/231/131,贵些的有VFC32,AD650/AD651等

网友:
用NE555配合5脚也能实现V/F,但不成比例。

网友:
你这是计量用的,普通vf达不到精度。你不是用专用集成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