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模块和线性稳压电源的并联使用问题

楼主:
最近在给一个检测系统做配套电源模块,使用了±18V的AC-DC适配器,系统需要用到±15V、5V、3.3V四路电压供电,考虑到原来方案从+15V直接线性稳压到5V芯片发热量巨大,所以就选用了一块开关电源模块和产生+15V的L7815并联使用,二者供电都是+18V。开关电源模块输出可调,现在调整为6.5V左右的输出,之后接LM7805转5V,3.3V使用lm1117-3.3接在5V上。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不加负载的时候各路电压输出都正常。但是接上负载上电后+15V电压被拉到了0.8V左右,把负载拿下来后重新上电,电压正常,负载无短路。先上电在接+15V负载时电压正常,实测大概14.9V的样子。搞不懂啊!!
现在就想请教个问题,线性稳压电源芯片能不能这样直接和开关电源模块并联使用?二者之间需不需要加个电感什么的做下隔离?

网友:
补充一下,因为是五孔板焊的,所以只加了钽电容,没加陶瓷电容去耦

网友:
给出你的连接图,1楼描述的实在不清楚。

网友:
图中VO1输出正常,Vo2加负载情况下只有0.8V左右,不加负载时电压正常(14.9V),想请问下是不是因为开关电源不能和线性稳压电源并联使用导致的问题,我是觉得开关电源的纹波影响到了线性电源芯片

简单电路图

简单电路图

网友:
楼主的结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7815输出端加负载后电压严重不足,这里要先检查一下7805的前级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还是18v,则7805的功率不足,否则检查前级的输出电流是否不足。

另外,7805的输入输出端的压差通常应该大于2v,6.5v的输入是不是有点小了。再者,能否考虑直接使用dc-dc降到5V呢?同样,前级能否直接使用15v的开关电源。

电路还是简洁至上。

网友:
@吴下阿蒙  就是楼上说的意思。前面做的设计没有加DC-DC开关电源,直接15V到5V,发热很严重。我也考虑过完全使用开关电源,但是毕竟纹波还是略大。+18V输入正常没有问题,其他也基本可以满足系统工作需求,就是+15V输出不对,加负载上电就不对;不加负载上电,电压正常,之后再加负载也可以正常工作,就是对这个现象比较困惑,想不到原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高见,现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波纹可以通过RC或LC来解决,找个示波器来测一下,看看开关电源的波纹是不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能简则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纹可以通过RC或LC来解决,找个示波器来测一下,看看开关电源的波纹是不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能简则简。
嗯,我测一下看看情况,多谢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