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使用18B20的问题

楼主:
以前用过arduino驱动过18B20,直接调用了一个库,现在想用51驱动,总线控制是不是和arduino一样

网友A:
看时序图写驱动程序吧,找找参考程序

网友:
C51也可以直接调用库(函数),前提是你必须先有这样的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时序图写驱动程序吧,找找参考程序

好吧

网友:
想知道吗?不告诉你。。哈哈

网友:
看时序写程序,还是建议你上逻辑分析仪,每个延时多长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