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I2C问题

楼主:
问下 下面两个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在SCL是高电平期间 SDA有个下降沿就是启动信号么 为什么上面的那个标注的运行起来是对的 下面的那个就是错的

网友:
你要确认,在你操作之前,两条信号线的状态。是不是空闲的。两条线都是高的情况,sda变低,就是开始。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void start(void)
{
        sda=1;
        delay();
        sck=1;
        delay();
        sda=0;
        delay();
        sck=0;
        delay();
}
这是我用到的起始信号,感觉跟你的没什么区别,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网友:
I2C的起动停止时序如图:

你最好用逻辑分析仪观察SCL和SDA上的波形,原因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老师刚布置了这样的一个关于I2C的任务。。会关注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吧,延时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