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STM32的AD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做的一个项目中会得用到STM32的有四路AD采集电压0到5V,由于工业环境stm32的所以IO都经光耦隔离。现在AD直接用STM32的AD会不会产生噪声干扰啊???除下stm32控制部分外,其余部分都为模拟电路。所以才用光耦隔离所有信号。现在就剩AD了。有两种方案。
     1、外界AD转换芯片后经光耦隔离,将值传给STM32。
     2、直接用STM32采集。
个人倾向于第二种但是怕引起干扰。望大神帮忙决定一下。

网友:
用线性光耦?

网友:
隔离放大器?隔离变压器?

网友:
最近在学stm32,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网友:
可以用软件滤波下

网友:
看到过采集0~24mV的信号,用的是外部的AD和一个比较好的滤波算法,AD可以直接接MCU,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