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液晶显示一个double 变量

楼主:
调用一个 double 类型的函数返回值,如何显示的算法

网友:
这个,用个数组保存每一位啊。然后输出就行了呀。我不知道楼主具体指的的什么问题?

网友:
没太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假设double数据为x
x%10 - 个位
x/10%10 - 十位
x/100%10 - 百位

x*10%10 - 小数第1位
x*100%10 - 小数第2位

依此类推

网友:
static int printFloat(struct _buf *sbuf, float value, int ary, int width, int precision, int pad, int letbase)
{
        int num;
        int32_t llvalue;
        int iprc;
        uint16_t uipoint_value;
        int i;

        num = 0;

        llvalue = (int32_t) value;
        num += printInt32(sbuf, llvalue, ary, 1, width, pad, letbase);

        printchar(sbuf, '.');
        num += 1;

        if(precision > 4)
        {
                precision = 4;
        }

        iprc = 1;
        for(i = 0; i < precision; i++)
        {
                iprc *= 10;
        }

        value -= llvalue;
        uipoint_value = abs((int16_t)(value * iprc));
        num += printInt16(sbuf, uipoint_value, ary, 0, precision, pad | PAD_ZERO, letbase);

        return num;
}

网友:
可以写个数字转字符的函数,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