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板,我爱你!----谈谈闪电板的特点

楼主:
闪电板的样子,在上一帖(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4695-1-1.html )中已经展示了,或者可以参阅其他网友的帖子。

一、先看一下电路图

1、

2、

3、

4、

二、所用芯片
从图上可以看到,板上所配的元件有:

----- SHT10 : 温、湿度传感(未焊上)。
     它是使用电容式传感器测量湿度、带隙式测量温度。其手册为:

----------M24LR04E:具有4K(BIT) EEPROM的动态NFC/RFID芯片(未焊上)。
      资料:
------------ST3232:UART -RS232转换

-----------FT230:一款性能很好的USB转UART芯片。
     资料:
----------TPS63031:具有既可以升压又可以降压的电源芯片。
        资料:

      另外,板上为射频部分准备了PCB天线-

三、板子特点

1、使用电池供电方便
        在板子背面,有一个电池夹,可以放入五号电池,因为电源部分使用的是TPS63031,适应输入电压1.8V ~ 5.5V,因为,如果接入一节 LI 电池将非常合适,刚好手里有两节5号的 LI 电池型号14500,装上去后感觉特别爽!

2、板子简洁,但所配的端口接口、开关及按键,已经可以满足WIFI开发了。

3、如果有举玩NFC,可以买块芯片贴上即可。

4、WME3162模块,不仅可以插到板上使用,还可以把针去掉,贴于板上。

网友A:
楼主,电路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是ORCAD吗?

网友B:
这个板子看起来比open1081要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看起来比open1081要好用。

open1081的外围东西比较多,适合开发多种应用,而这个板的特点只针对WIFI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是ORCAD吗?

原理图是厂家提供的PDF文件,不知道用什么画的。

网友:
标题有意思

网友:
我是被标题吸引的
原来是这个东西 不错啊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板子。。我是小白,见谅

网友:
这个板确实不错
用料做工都属上乘
硬件使用部分的文档支持力度也很不错
但是wifi部分的文档只能 呵呵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