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板子只要是64脚的STM32芯片都能焊上用吗?

楼主:
NUCLEO板子只要是64脚的STM32芯片都能焊上用吗?
楼主有个NUCLEO板子,是不是只要是64脚的STM32芯片都可以换上用吗?

网友A:
先要看看引脚是不是兼容的,ST的MCU一般不是完全兼容。

网友:
看数据手册
比如F103系列比F0系列多了一对电源引脚,那对电源引脚的位置在F0系列里是两个IO引脚。

网友B:
我这里两块NUCLEO,F4和F0,目测引脚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看看引脚是不是兼容的,ST的MCU一般不是完全兼容。
好的,我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两块NUCLEO,F4和F0,目测引脚兼容

好的,谢谢支持

网友:
主要得看电源,GND,复位等引脚兼容不兼容。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手头有块没有焊MCU空的板子,还是有MCU只是想换一个型号的芯片?莫非楼主想把它给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手头有块没有焊MCU空的板子,还是有MCU只是想换一个型号的芯片?莫非楼主想把它给吹下来?

是的是的,就像给换个芯片玩玩。

网友:
呵呵 那样也就能吹下来一两次,而且还要快速的搞下来,不然焊盘就该掉咯,很考验动手能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