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闪电板了,show个上手过程

楼主:
收到庆科的闪电板了
黑色亚光,做工精细,用料上乘
前面有论坛大神详细介绍了,这里就不叨叨了
直接试试默认的程序

注意那四个开关,要进入配置模式,BOOT必须在上,STATUS必须在下
可以看右侧的命令表,其实是进入EMSP CMD模式
配置使用的软件是EMW Tool Box,庆科官网上可以下到
插上USB线,并打开SW5,串口驱动安装等一些列常规工作后,就能加电就能对模块进行配置了

红框内选择通信端口,可以用串口或者无线
这里MX1081还在局域网内工作,所以发现了一个IP地址
其实这次的闪电板是com25
选择com25,Start
就能够对模块进行操作了
绿框内是获取模块的信息,我点击get FW version后,获得的固件版本是31620303.006
蓝框内就是配置模块参数了,一步步来玩

先玩ap模式

设置一个ap的SSID和接入密码

配置ap的ip
这里其实可以自动,自动的话,默认是192.168.1.1
因为家里局域网也是这个ip,所以重新设置了一下,192.168.0.1

save paras to module
接下来可以把STATUS拉高重启,或者

sartup network
等待一段时间后发现

ap建立好了,果断密码连接进去

ok
不知道PC的IP?

查查看

ping一下试试,顺便arp看看ap的mac:   192.168.0.1           c8-93-46-45-1a-90     dynamic
不知道为毛会丢个包
然后跑回软件,各种查询

还好mac啥的都能对上

再玩station模式

家里的路由和密码填上

固定一个IP,192.168.1.254
save paras to module,startup network

ap不见了
瞧瞧路由器里头

mac是上报了,但是没见有分配ip地址呀
ping一个看看

ip和mac都健在
然后各种get,查看参数

就这了,改固件啥的,庆科网站上说明也很多
总体上这个板还是很不错的
先到这

网友:
确实不错的板子

网友A:
EMW Tool Box 这个工具之前没用过,不过我的板子也到了,随后有时间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W Tool Box 这个工具之前没用过,不过我的板子也到了,随后有时间分享!!

  期待新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