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R21】WSNDEMO控制个灯

楼主:
WSNDEMO里面包含有很多值得看的东西
把DEMO讲得比较详细
依靠这个,完全不懂ZigBee的楼主,用按键远程控制了一个LED
特别是第五章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建议能够简单看看
汉化小组依然还是很有必要存在呀
慢慢来看

1、数据结构配置
两块板之间数据的发送和接收都通过AppMessage_t这个结构体进行传递
typedef struct  AppMessage_t {
        uint8_t commandId;
        uint8_t nodeType;
        uint64_t extAddr;
        uint16_t shortAddr;
        uint32_t softVersion;
        uint32_t channelMask;
        uint16_t panId;
        uint8_t workingChannel;
        uint16_t parentShortAddr;
        uint8_t lqi;
        int8_t rssi;
        uint8_t led_flag;
        struct {
                uint8_t type;
                uint8_t size;
                int32_t battery;
                int32_t temperature;
                int32_t light;
        } sensors;

        struct {
                uint8_t type;
                uint8_t size;
                char text[APP_CAPTION_SIZE];
        } caption;
} AppMessage_t;

撸主新增了一个成员uint8_t led_flag
用于记录LED的状态,其实这个状态是由Router或者End Device的按键SW0进行控制

2、COORDINATOR侧
COORDINATOR用于接收Router或者End Device的数据
所有接收的动作都在appDataInd这个函数中
static bool appDataInd(NWK_DataInd_t *ind)
{
        AppMessage_t *msg = (AppMessage_t *)ind->data;
#if (LED_COUNT > 0)
        //LED_Toggle(LED_DATA);
#endif
        msg->lqi = ind->lqi;
        msg->rssi = ind->rssi;
#if APP_COORDINATOR
        appUartSendMessage(ind->data, ind->size);

        if (APP_CommandsPending(ind->srcAddr)) {
                NWK_SetAckControl(APP_COMMAND_PENDING);
        }
        if (msg->led_flag)
        {
                LED_On(LED_DATA);
        }
        else
        {
                LED_Off(LED_DATA);
        }

#endif
        return true;
}

楼主新增了一段根据led_flag来判断LED靓妹的代码,就是那段if else

3、Router|End Device侧
所有发送的数据都在appSendData这个函数中
static void appSendData(void)
{
#ifdef NWK_ENABLE_ROUTING
        appMsg.parentShortAddr = NWK_RouteNextHop(0, 0);
#else
        appMsg.parentShortAddr = 0;
#endif

        appMsg.sensors.battery     = rand() & 0xffff;
        appMsg.sensors.temperature = rand() & 0x7f;
        appMsg.sensors.light       = rand() & 0xff;
        if (!Key_Detect)
        {
                appMsg.led_flag = 1;
                usart_write_buffer_wait(&usart_instance, "LED ON!!\r\n", sizeof("LED ON!!\r\n"));
        }
        else
        {
                appMsg.led_flag = 0;
                usart_write_buffer_wait(&usart_instance, "LED Off!!\r\n", sizeof("LED Off!!\r\n"));
        }

#if APP_COORDINATOR
        appUartSendMessage((uint8_t *)&appMsg, sizeof(appMsg));
        SYS_TimerStart(&appDataSendingTimer);
        appState = APP_STATE_WAIT_SEND_TIMER;
#else
        appNwkDataReq.dstAddr = 0;
        appNwkDataReq.dstEndpoint = APP_ENDPOINT;
        appNwkDataReq.srcEndpoint = APP_ENDPOINT;
        appNwkDataReq.options = NWK_OPT_ACK_REQUEST | NWK_OPT_ENABLE_SECURITY;
        appNwkDataReq.data = (uint8_t *)&appMsg;
        appNwkDataReq.size = sizeof(appMsg);
        appNwkDataReq.confirm = appDataConf;
#if (LED_COUNT > 0)
        LED_On(LED_DATA);
#endif
        NWK_DataReq(&appNwkDataReq);

        appState = APP_STATE_WAIT_CONF;
#endif
}

同样新增一段if else代码,来根据sw的按下与否,置位led_flag

4、主函数
demo主要运行的代码在wsndemo_main里面
这里对按键进行了初始化
int wsndemo_main(void)
{
        struct port_config Port_con;
        port_get_config_defaults(&Port_con);
        Port_con.direction = SYSTEM_PINMUX_PIN_DIR_INPUT;
        Port_con.input_pull = SYSTEM_PINMUX_PIN_PULL_UP;
        port_pin_set_config(PIN_PA28,&Port_con);
        configure_usart();
        SYS_Init();

#if APP_ENDDEVICE
        sm_init();
#endif
#if APP_COORDINATOR
        sio2host_init();
#endif
        cpu_irq_enable();
        while (1) {
                SYS_TaskHandler();
                APP_TaskHandler();
        }
}

并定义 #define Key_Detect       port_pin_get_input_level(PIN_PA28)
LED其实在这个demo中已经初始化过
只需调用对应LED_On或者LED_Off函数即可
封装好的API就是好用啊

5、显示结果
抛开除电源以外所有的线缆,直接用锂电池供电
直接上GIF了

嗯,先到这
再慢慢试试其他demo

So TM what......?

网友:
额,漏了时间的配置了,先抢个沙发
插播 时间配置
没深入理解整个代码流程
不过目测应该是在SYS_TimerInit这个函数中,修改系统通信的时间间隔
默认的是大约1s的样子通信一次
common_tc_delay,改了
通信的时间间隔会小很多

So TM what......?

网友A:
在config.h中,有一个宏APP_SENDING_INTERVAL,定义了发生间隔时间。默认是1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config.h中,有一个宏APP_SENDING_INTERVAL,定义了发生间隔时间。默认是1S。

是吗?我咋感觉是sysTimer.c在起作用啊common_tc_delay(SYS_TIMER_INTERVAL*MS
sysTimer.h中有定义
回头试试config里面的

So TM wha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我咋感觉是sysTimer.c在起作用啊common_tc_delay(SYS_TIMER_INTERVAL*MS)
sysTimer.h中有定义
回头试试config里面的

在wsndemo.c中的 APP_TaskHandler(void)函数中,当发送完成后,使用sm_sleep延时,然后通过RTC唤醒。
case APP_STATE_SLEEP:
        {
                sm_sleep(APP_SENDING_INTERVAL / 1000);
                appState = APP_STATE_WAKEUP;
        }
        break;

调用common_tc_delay的位置主要是SYS_HwExpiry_Cb和SYS_TimerInit,看起来是用于超时保护和初始化延时的。它的单位是ms。

网友C:
这图片不错,居然把视频做成图片了,

网友D:
gif 如何制作的 感觉还是这个方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wsndemo.c中的 APP_TaskHandler(void)函数中,当发送完成后,使用sm_sleep延时,然后通过RTC唤醒。

调用common_tc_delay的位置主要是SYS_HwExpiry_Cb和SYS_TimerInit,看起来是用于超时保护和初始化延时的。它的单位是ms。

  刚才看了看,还真是,谢谢提醒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图片不错,居然把视频做成图片了,

Free Video to GIF Converter加微信小视频,制作很快的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D:
gif 如何制作的 感觉还是这个方便

  Free Video to GIF Converter加微信小视频,短时间的展示用这种比较方便,比上传视频等待审核快捷多了
不过长时间的还是得要视频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 Video to GIF Converter加微信小视频,制作很快的

这个软件不错。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atmel sam r21的学习资料吗?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多谢!

网友:
AVR2130_LWMesh_Developer_Guide_v1.2.1.pdf,请问楼主这个东西在哪里呢?我下载的文件没有关于demo的讲解。。。只有API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