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一下IAR编译器的调试问题

楼主:
之前用IAR调试Ti的CC2530(core:8051),现在用IAR调试Freescale的FRDM-KL25Z(ARM Cortex-m0+)。
在之前调试CC2530积累了一些经验,就是在调试的时候将IAR的大代码优化等级调整低一些,便于调试
主要体现在:单步的时候当前代码不会乱跑,Watch监视窗设置的变量能够被监视(优化等级高会导致,即使代码已经进入了某变量的作用域,但是无法在监视窗查看该变量的值)。
不过最近用IAR ARM (FRDM-KL25Z刷Jlink板载调试器调试)将代码的优化级别调成None,在观察串口寄存器的时候,无法显示寄存器的值,这让我很是疑惑,请各位过目,讨论讨论如何解决。

从寄存器监视窗和Local uartch1(指向UART相关寄存器的结构体指针)看不到值??

网友:
在调试时不要选择优化。
不优化时,每一句对应一段汇编,如果优化,整个程序可能运行正常,但某一句可能就没有对应的汇编了。

网友:
在调试时不要选择优化。

网友:
我讲FRDM KL25 OpenSDA Jlink\固件刷过之后,重新使用IAR调试,又好了。这个之后情况又好可以查看寄存器啦

网友:
话说我从来不用优化,以免发生一些自己掌握不了的事情。
不过公司的项目必须要求O2级别优化。
有一次调试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试着关掉优化。

结果也没有多大的优势

不管是CODE还是RO RW ZI数值上都没啥差别,不大于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变化。

不知道你们使用优化的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