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
想知道单片机是通过什么芯片驱动的电机。

网友A:
你可以通过三极管桥式驱动,具体方案网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过三极管桥式驱动,具体方案网上有

好的,谢谢!

网友B:
现在也有专用的模块,lz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有专用的模块,lz可以看下
可以推荐几款吗?呵呵,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推荐几款吗?呵呵,谢谢了!

L298N,L293D